初学模电,搞不清反馈

楼主(2011-03-05):
各位老师好,刚学模拟电子不久,不理解这个电路为什么UBE减小而IB会减小。
IB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re LZ:

Ube 是三极管b(基极)和e(发射极)间的电压,Ube减低了自然Ib将下降。Ube和I呈现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可参看二极管)。

Ib的计算一般是先假设三极管b和e间正向偏置,即Ube基本上是一个固定值(硅管为0.7V左右)。然后采用电路分析的方法(如节点电压法)列方程解电路参数(电流和电压)。要注意的是Ube在进行电路分析是将用一个0.7V的固定电压源替代。c(集电极)和e(发射极)间按三极管的等效模型用一个受Ib控制的受控电流源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是不太明白,

在上面的电路中
而那个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的IB呢
UBE不是导通时固定0.7V吗,怎么又变小呢?
我大一刚学这个,理解力比较差,谢谢老师的耐心回答。:)

网友A:
to 3L:

三楼的图和一楼的不同,这个没有反馈。一楼的是利用Re(发射极)电阻形成反馈。

严格来说,Ub确实会变。但在正常偏置时,变动很小(这一点请参考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曲线便知)。

三楼中的式子表示,Ib必须设计在使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Uc处在正常静态工作点上(即Uceq,一般为Vcc/2)而对应的值。注意,这里用了一个Ubeq来说明这个关系,其实不妥。应该是按(Vcc-Uceq)/Rc(即静态集电极电流)和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反算到基极上(即Ibq)。然后根据Ibq确定Rb。这才是合适的方法。

网友:
而那个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的IB呢
UBE不是导通时固定0.7V吗,怎么又变小呢?

所谓的固定,是为估算的计算方便。实际上它是非线性地不固定。而放大电路就是这种小范围的不固定性小来看作线性的。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网友B:
温度升高时,管子的输入特性曲线左移,其结果是管子的死区电压降低了。即对于相同Ib而言,UBE是减小的

网友C:
媳妇熬成婆的时候,你自然就懂了。

网友D:
HWM,IC921果然有耐心,,大学时,老师一笔带过,,后来还是自己弄,,,,

网友E:
把这道题好好看看,我看有人给你解答了,我就不费口舌了,这道题不错,我们考试就考了

网友F:
HWM,IC921果然有耐心,,大学时,老师一笔带过,,后来还是自己弄,,,,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懒了,不比HWM了。
本帖的原理和许多做人道理是一样的——站在有利位置:
——当我们希望尽可能好地获得线性时,就会努力地避免地非线性区域活动
——当我们希望心可能好地产生非线性时,就会努力地向非线性靠拢。

网友G:
不清楚,绑定了

网友H:
刚看到这道题挺亲切的,因为我们昨天的模电课上刚刚学到,呵呵,不过我当时学会了

楼主:
14# dianzi219 呵呵,LS比我聪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