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JFET对管放大信号如何接入?

楼主(2011-03-05):
信号差分输入为什么没有输出。
信号源直接在FET的G端加入信号就可放大。
感觉是FET工作点没有调好,但是如何让其自举呢?
希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楼主:
正常输入的FET的G电压应该低于S的电压。如何让其工作于此状态呢?我感觉上图的接法没什么问题啊,正常差分仪放也是这么接,可是来到这个电路,输出总是处于运放满幅电压。 无法实现放大功能

网友A:
还是个大环负反馈啊。
正常输入的FET的G电压应该低于S的电压。
==你确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的确应该是这样的 G点电压应该低于于S。但是按照如图所示的解法,就不工作,G和S的关系也不对。但是如何调整或者改变前级信号输入的电路呢?这种交流耦合的方式应该是可以的啊?

楼主:
嗯 的确是工作点不对 我自己仔细计算之后 电阻需满足一定关系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