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跪求电源模块检测方法

楼主(2011-03-05):
我是一个外行,进了一批拆机的电源模块(参数见下面连接),DC-DC的,想用简单的仪器检测一下是不是都好用,那位好心的工程师能指点一下,用什么仪器(最好是便宜点的仪器)用什么方法检测一下,谢谢!!!

http://www.spelektroniikka.fi/kuvat/ph100f24.pdf

楼主:
跪求好心工程师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按照模块输出电压接上负载电阻,再按照模块输入电压要求加电,看看有没有输出,输出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如果没有负载电阻,是否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端的电压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B:
可以,可是只是测试其空载输出电压而已。

网友C:
看一下这,每一家的都大同小异吧。
http://www.wispower.com/BZ/d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