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 采样问题

楼主(2011-03-05):
用ad7705做了1个采样电路,现在的问题是:刚上电时采样值是正确的。保持输入电压不变,采样值随时间逐步变大。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是是采样间隔时间太短? 猜的,别见笑。

楼主:
我是用/DRAY的下降沿触发中断读数,是这个时间太短?

我设的7705的输出速率为20HZ

网友B:
这样设计是不是有温飘啊??使用成熟的电路很多。这样做是节省成本要求不严格的时候做的。如果要做好还是做个处理电路啊------------------要把采样的算法改进下吧。取正取反再平均------采样.........

网友B:
另外你这个差分电路是不是需要调整下???

网友C:
sorry, i don't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