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封装

楼主(2011-03-05):
在DXP中,电解电容的封装是怎么表示的?我在网上看到的RB之类的形式,在DXP中没找到啊,电解电容一般是CAPPR***,是在Capacitor - Electrolytic.PcbLib这里面的,假如是CAPPR5-5×7,后面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呢?10uf,220uf,470uf,我又该怎么选择呢?问题简单,不要见怪啊,我相信一点点积累最后会好的!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焊盘距离-电容外直径×高度”,不知对否?

网友A:
不明白的话,最好用尺量一下元件,包括直径、脚间距等参数,再和PCB软件中的封装比对选择合适的。

网友B:
如图:

相关使用信息查看链接
http://www.techweb.co.jp/Altium_ ... ial%20Cylinder.html

楼主:
to 3楼,4楼:
看来我理解的是对的了,呵呵,现在就担心器件的尺寸是不是统一的,现在用的元器件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C:
相同容量耐压,不同规格要求的电解,一般引脚开档基本一样,直径高度变化较大.
pcb布线时空隙适当留大些较妥,若空间有限,则采购时应指明规格型号.

网友D:
T叔是二姨家的财富啊:lol

网友E:
的确是外直径乘以高度

楼主:
十分感谢t叔!(虽然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这样叫)

网友F:
T叔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