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问大家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我接触单片机没多久 所以问的问题大家别笑话低级
用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 如果不用数码管的话可以实现用单片机控制它做个温度限制吗?比如说当温度超过30度时温度传感器把信号给到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在让其他原件作出相应的反应

网友A:
可以 这个传感器可以设定编程报警...

网友B:
完全可以,数码管只是负责把数据显示出来,方便看而已

网友C:
只要想清楚怎么进行设置和查询就可以了,比如用232口之类,不一定要LE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 谢谢谢谢 以后多向您学习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谢谢 知道了

网友D:
数码管只是显示,你通过它可以知道温度。可以不用。也可以用串口。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肯定可以啊,DS18B20有这个功能 的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F:
是可以,但程序也要去读的

网友G:
完全可以的 嘿嘿 这论坛真好啊 大家很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