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峰值和振铃的解释

楼主(2011-03-05):
各位大侠,   对二阶系统中出现的峰值和振铃有点不明白。书上说是和相位有关系。在百度搜索也没找出好的解释。
   请问,峰值和振铃是指负反馈稳定过程中出现的比目标电平高的冲击响应还是系统稳定后依然出现的十分小幅的振荡呢。
   求高手赐教!感谢先。

网友A:
re LZ:

“峰值”就是某个区域内信号的最大值(可正可负)。

“振铃”是一种阻尼振荡,其幅度会随时间呈指数衰减。而如果是存在幅度稳定的振荡,则那不是振铃,就是一般的振荡。

是否会有振铃或振荡,与相位确有关系。当然还与系统“阻尼”有关。

网友B:
与相裕度有关,S域分析的话就是与二阶系统那两个极点位置有关,而两个极点的位置又可以反过来求出时域相位与时域响应,用白话解释就是,系统增益为一那个反馈点上的高频信号距离180度的距离,激起连锁反映造成近似正反馈的尖峰和纹波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也就是说,当系统的相位余量不是“很够”,出现峰值和振铃,最后还是会趋于稳定的?峰值和振铃仅仅是系统的暂态响应?

网友C:
看二阶系统阶越响应曲线分析

网友B:
是系统增益小于1,相位大于180度的高频信号所造成的响应,所谓相裕度是一个度量参考,你要结合波特图和S域分析,时域信号和频域要随时可以转换去思考

楼主:
感谢5楼,6楼
   这个问题相当带理论性。我学习运放的稳定性和动态响应时涉及到这个问题。
   书中在对741的振铃中说主要是由于高阶复极点对所产生的,应该就是#6楼所说的增益小于1,相位大于180的高频信号吧。

网友B:
书上没提到的地方,极点几何图像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立体的圆锥,当这个圆锥靠近jw轴,jw的截面就是频率响应,即是S域中,S=jw相当于单位冲击响应傅氏变换,多个极点存在时,是这个立体面的线性叠加,因此在很多运放的书中经常提到极点补偿,滤波器设计就是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
标记. 进一步学习中.

网友C:
感谢5楼,6楼
   这个问题相当带理论性。我学习运放的稳定性和动态响应时涉及到这个问题。
   书中在对741的振铃中说主要是由于高阶复极点对所产生的,应该就是#6楼所说的增益小于1,相位大于180的高频信号吧。 ...
引用 楼主:

增益小于1,相位大于180的那是发散了,完全不收敛,叫自激震荡.
振铃会收敛,只是动态响应不佳.

网友B:
呵呵,我用的是白话解释,请看图

这就是所谓要做超前补偿,对高频相位做“上翘”的曲线,频率响应“下翘”,可以避免振铃和尖峰,跟自控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我看的是这本书,十分不错。
   雪山飞狐D,ZJP8683463,由于水平有限,目前两位的话还不能够理解。
   我负责的项目里面有个对振铃和峰值这个十分敏感。待我再查阅资料学习相关(可能几周吧),然后重新向两位讨教,到时候一定请指点。十分感谢两位热心的高人。

网友E:
to:雪山飞狐D
      这就是所谓要做超前补偿,对高频相位做“上翘”的曲线,频率响应“下翘”,可以避免振铃和尖峰,跟自控原理是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把10K负载的增益曲线补偿的和100K的增益曲线近似一致吗?

网友B:
这个跟那个没什么关系 ,10K负载时是100dB ,100K 是 110dB, 另外那条是相位曲线,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E:
to  14楼
   对高频相位做“上翘”的曲线,频率响应“下翘”,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C:
补一个零点

网友F:
运放的超前补偿,起超前作用的是补偿的零点,零点对相频响应曲线有“超前”即“上翘”的贡献,对幅频响应曲线也是有一定“上翘”的贡献的,虽然看到的幅频响应曲线仍是随频率增加而下降,但下降斜率会有变化。
11楼的图不一定是超前补偿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滞后补偿,使主极点与第二个极点相距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