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互补输出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05):
re LZ:

注意左边一串四个PN结正偏,这样就是 4 X Vd 的压降(Vd为PN结正偏压)。右边两个PN结串两个电阻,零输入时由反馈咬定两电阻压降为 2 Vd。这样Q1和Q3的Vbc也就是Vd。

这个电路由于Q1和Q3集电极的“交叉”连接,致使其零输入时管子微量导通,这样便减小了其过零点时的失真。

网友B:
见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2mA电流除流入Q2基极一部分外,其余流过两支二极管和Q1Q3发射结,共四个PN结。
另一条通路是Q2发射结、两支33欧电阻和Q4发射结。
两支路并联,电压必然相等。四个PN结压降减去两个PN结压降,即两个PN结压降,与两支33欧电阻压降相等。所以电阻上电流约0.65/33=0.0197(A)。

网友C:
to  :HWM和chunyang

嗯,我借楼主的帖子问HWM和chunyang一个问题:对于单电源供电的图腾柱电路,为了扩流的目的,上面的NPN好理解。我一直搞不明白下面的PNP管子在输入低电平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导通啊?难道这个时候必须输出要串接一个电容吗?

网友A:
to 4L:

需要接隔离电容(若负载对地的话),否则低电平时无法灌入电流。

楼主:
非常感谢hwm和tc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