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输出电平被拉低

楼主(2011-03-05):
最近在用FPGA做一个通过并口与PC机通信的实验,由于FPGA的I/O电平是LVTTL,PC机并口电平是TTL,这就涉及到TLL与LVTTL的电平转换。由于手里没有电平转换芯片,就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做了一个简单的转换电路,结果发现空载时,并口输出的电平被拉低了,未用电阻分压空载输出是4.8V左右,使用电阻分压后空载输出为3.2V.请教大家这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如何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如上图所示,那些分压电阻的末端都连接到了一起,当我用此电路通过PC机的并口与FPGA的I/O连接后进行数据传输时,产生的电流流到了哪里?是不是一部分流回了PC机,一部分流到了FPGA?若一部分流到了FPGA,因为FPGA的I/O口承受灌电流的能力有限,我用不用采取什么措施,防止损坏器件?

网友A:
唉~~~
你把电阻换成47欧和22欧再去测过,然后自己用脚趾头想一想:P

网友B:
负载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