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05):
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我上次发的帖子计算变压器的那张笔记,我用PQ3220的磁芯来算的话,初级线圈只有23圈,启动不起来,因为PQ3220的Ae面积太大了,达到170mm2,如果这样的话我怎么计算才能让初级圈数大起来呢

网友A:
Sorry!
不知道你上次发的帖子是哪个。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我怎么计算才能让初级圈数大起来呢

==鉴于楼主是MM,我来告诉你:多绕几圈。2楼不要鄙视我啊。:lol

网友C:
N=VT/(Ae*B)

把B取小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