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极放大电路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大家好,帮忙看看我的仿真波形,输出的黄色波形怎么会有失真呢?望知道的人指点一下,怎么改才不会失真?

网友A:
改变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对于此电路,输入信号过大,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就不会切峰了。
出现单侧切峰,说明三极管偏置不在工作范围的中心。应该稍加大R3,到输入信号逐渐增加时输出波形上下同时切峰。

楼主:
谢谢HWM和maychang大哥的回答,改变R3为150K,波形没有切峰,很正常,我想问一下maychang大哥,你所说的三极管偏置不在工作范围的中心,怎么理解啊?

网友C:
在家里玩单杠,单杠装得太高会碰天花,装得太低会碰地面

网友B:
4楼:
5楼的回复比较形象。
要详细说,就要使用三极管特性曲线作图来讲。可惜现行教材好像都不讲图解法。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从零开始学模拟……》,那本书使用了图解法分析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D:
想象下江里的货船。。江水太低了  船容易触底,江水多了,船漂到陆地上去了。

网友E:
这是什么传真软件啊,求指教

楼主:
谢谢maychang,图解分析法可以得到解释,我的这种属于饱和失真,需要减小Ib.

网友F:
增大R4也可以实现;这不叫饱和失真,叫截止失真

网友G:
R3/R4=3/1比较合理吧

网友H:
底部失真,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合适,看模电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截止失真是顶部失真吧。。。

网友I(2017-08-09):
我来跟你说吧,我就不说那么多废话了,如果你是12V供电,你只要保证做出来的Uce=1/2Vcc,也就是等于6V的时候就不会失真,至于算的话就是Ic=Ie,Ic*(R1+R2)=6就可以算出R1、R2了,其他的你就算下去吧,可以再看看书,实在是什么就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