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电路中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1-03-05):
有个电路需要用到260V和130V直流,所以想用12V输入的推挽升压电路
下面有几个电路,大家帮忙看看下那个比较好一点

网友A:
第二和第三图不是“好一点”的问题,根本就是错误的。
第一图也不能使用,推挽输出必须使用电感滤波,除非你的变压器漏感够大。

楼主:
老爷子,感觉第二、第三张图没错呀
如果第一张加上电感的话,是加在数字2和数字3的导线上,还是加在次级的抽头上?

网友A:
3楼:
第二和第三图,不能保证130V输出电压准确。此二图标有130V那点的电压是由负载分压决定的。
第一图必须使用两个电感,一个串联在数字2到C4正端,一个串联在数字4到C5负端。
另外,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是有点讲究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例如电流连续不连续等等。不是随便拿个电感焊上去就行。如果没有把握,最好不用开关电源,用工频变压器输出再整流滤波得到你要求的电压。若是一定要从12V得到130V和260V,不一定用推挽电路,功率不大的话用反激,比较简单,问题较少。

网友B:
电容分压除非你的负载极小可以基本上忽略不计,否则负载的影响很大。

楼主:
非常感谢老爷子!
功率就是25W左右,以前没接触开关电源这方面的知识,需要用到了,才看了几天的资料书
电感的选择方法倒是知道一点,感觉推挽比较简单,就用上了
反激和工频变压器到没仔细看,有空再认真地看一下

网友A:
既然只有25W,建议用反激。控制芯片可以考虑UC3843。

楼主:
负载工作的是时候,对外表现的是电容,也不是很大,是多少pF或nF了,忘记了
想用电容分压,可以吧?

网友A:
8楼:
不可以。你要的是直流电压。

楼主:
是的,想要的就是直流,然后把直流斩为方波,再推动负载
如果电容分压不可以的话,那在电容后面加两个相同的电阻再把260V直流分压,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10楼:
电阻分压当然可以,但也要看负载,电阻足够小才行。

“然后把直流斩为方波,再推动负载”
这句,有点危险。纯电容负载,直流斩为方波,再推动负载,那么电容只在开始的几个周期(极端情况是一个周期)被充电,其后完全没有什么“推动”了。
恐怕你的“直流斩成方波”方案,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也就是我说“危险”的意思。

网友A:
不过,这已经超出本帖讨论范围,另开一帖讨论吧。

楼主:
好的, 再次感谢maychang老爷子!

网友C:
初来扎到~~~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D:
LZ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D:
再次感谢maychang老爷子

LZ嘴太甜,真的要把张老叫老了.

网友E:
挣点积分,以后用得着!

网友F:
打地基当中.....

网友G:
回复 网友A:

3843早就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