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检测之基线调整电路分析

楼主(2011-03-05):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图是如何工作的,如何能实现基线调整的功能(心电图或脉搏之类的微弱信号由于在测量时肌肉或人体移动,而产生的基线漂移)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的方法贴图。

网友A:
看到C1,应该立即想到U1:B是反相积分器。
积分器对U1:A输出的所有交流成份都不感兴趣,但对U1:A输出的直流成份感兴趣。U1:A输出的直流成份经U1:B积分后又反馈到U1:A同相输入端,这是一个大环路负反馈,最终结果是由于反馈使U1:A输出的直流成份趋于零。

网友C:
消除共模电压的。

类似右腿电路。

网友D:
积分调零

网友E:
请问C1,R4的值是多少?

网友F:
需要注意心电图的基线和直流零电位不是一回事,这个电路可以消除直流成分。但要得到心电图的基线是不可能的。

网友G:
有人能解释下吗?我也很想搞懂。

网友H:
实现楼主描述的功能,我觉得高通滤波器也行,有人知道为什么不用么?

网友C:
假设,Vi = Vdc+Vac
Vdc和Vac都变化。

Vo = Vdc +Vac*(R2+R3+R4)/R2

滤波器只能 Vo= A*Vac
直流完全被滤掉了。

网友H:
有没有人再确认下楼上算的对不。

从课本上得知,如果Vo具有DC分量,那么积分器将单调趋向某一供电电压,那么,电路就不是稳定的负反馈了,所以,单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楼上算错了。

我觉得楼主的那种应用就是“只测量相对高频的那部分AC”,也就是“不要DC和低频AC”,所以,数学上的一个高通滤波是具有这样功能的。

网友I:
这只是个 有源高通滤波器,将直流成分隔掉

是的。

网友J(2013-06-27):
这不是正反馈吗?不会引起自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