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是变化的,怎么解决单片机的电源

楼主(2011-03-05):
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电源电压变化范围为3~20V,怎样解决单片机的电源问题?
备注:整个电源系统的高度不得高于10mm

网友A:
稳压不行吗?稳压成3或5伏。

网友B:
好像这样的产品好多呀。

网友C:
电源版块的好几个版主都做这个的,你问问。

网友C:
楼上的,7805绝对不行。7805至少输入是8V。

网友:
标记一下看看有没有高手解答,3-20V,还是期待有人给出方案。

网友D:
必须使用开关电源,如果MCU需要的工作电压高于3V,则要用升降压型开关电源,去LT或Maxim的官方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吧。

网友E:
这个好办啊,直接用LDO不就得了

网友F:
先LDO,再线性稳压~~

网友D:
这个好办啊,直接用LDO不就得了
引用 网友E:

LDO只能降压不能升压。

网友D:
先LDO,再线性稳压~~
引用 网友F:

LDO就是线性稳压器。

网友G: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1.8V工作的MCU,用LDO直接降下来。

楼主:
关键是电压的变化时逐渐增大,而且时间只有20S

网友D:
增大只要不超出稳压器的耐受极限就没有问题,注意散热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