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PNP三极管

楼主(2011-03-05):
为了加深对三极管的理解,附件应该接NPN的错接成了PNP的三极管,它的三个极的电压怎么会是如图所示的呢?

网友A:
没有错啊!
就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三极管的be击穿,等效于一个稳压管

网友C:
r2拿掉,还会是这样么?回去仿一下

楼主:
awey
be击穿,等效于一个稳压管,那稳压管的稳压值是什么?

网友D:
挣点积分
:lol

网友E:
挣点积分!

网友F:
CB也是个PN结
把CE互调来使用,放大倍数应该小于1
实际电路中,这样接BE容易击穿

网友G:
CE互换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H: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求教育

网友I:
回复 网友H:
Protues

网友J:
q1 管子都放反了

网友A:
三极管CE反过来,仍有一定放大倍数,大约有几倍,一般小于10,不是小于1。

网友K: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你好,您的回答我仿真过也实践过,结果跟你说的是一摸一样的。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理论支撑,请问您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A:
18楼:
仿真不一定准确,实际搭个电路测量最准。
资料要找一下,记得是在一本很老的书里(wenge时期的)。
不过,想想三极管是两个PN结构成的,应该能明白。

网友L(2011-04-26):
不明白为啥R4左边的电压是6.33V,R3和R4分压后,R4电压应该是2.6V啊,哪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Q1的工作情况啊

网友M:
LS 这种情况不能简单的用R3R4分压计算 因为B极电流和分压电阻上的电流相比不能忽略

网友N:
使用NPN管的电路和使用PNP管的电路的电流是相反的,是不是应该把+15V换成-15V,就成了共射极放大电路,A=5,R4左边的电话就是2.6V了,或者把PNP管换成NPN管。。。

网友O:
回复20楼:这里不光是R3和R4分压,最明显的是R1也参加进来呀,BC正向导通,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网友P:
R2电压为啥是1.26v呢, 这个值如何得到呢
be击穿,相当于稳压管,稳压管压降6.33V-1.26v =5.07v ?

网友L:
为啥B-E间击穿后等效成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Q:
哪位能具体说一下,R4的那个6.33V是怎么算出来的么?

网友R(2013-01-31):
引用 网友L:
不明白为啥R4左边的电压是6.33V,R3和R4分压后,R4电压应该是2.6V啊,哪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Q1的工作情况啊 ...

不是2.6了。因为内部PN结所加电压是反向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M:
LS 这种情况不能简单的用R3R4分压计算 因为B极电流和分压电阻上的电流相比不能忽略 ...

学习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哪位能具体说一下,R4的那个6.33V是怎么算出来的么?

算不出来 能测处理

网友S:
你们再争什么呀,除非仿真软件出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