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的自激问题

楼主(2011-03-05):
今天去实验室调了块板,直流宽带放大器,要求信号从0~5MHz放大,发现其中AD603的自激情况很严重!
我们的电源纹波为10mV以内,电路板铺铜,就进接地,AD603的增益模式为FDBK与OUT短路。当增益调为10dB时,放大器自激,自激信号在10MHz左右,是非常漂亮的正弦信号,连信号源的信号都没它漂亮。
请问各位大师们,对于AD603的自激,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良好退藕和合理布局,That is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退藕啊?

网友B:
良好布局和合理退偶只是解决问题的表象,

震荡,说明运放反馈环路高频反馈相位余量不足,不稳定。
你把你电路贴上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些的确是本质,但是无法操作

楼主:
这就是PCB图与ad603的原理图了,还请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A:
我表示,这个电路图不振荡才奇怪呢。

网友A:
并不是单面板就一定不行,但是要非常仔细的考虑地线的处理。

楼主:
(⊙o⊙)… 我还是个初学者,能否具体一点说说PCB存在哪些硬伤呢?

网友C:
确实感觉你的地线满天在飞

网友D:
PCB上有好大的一个环路啊!你要做收音机吗?

最好使用AD603的建议电路。

网友E:
楼上的几位提得很有道理,那么多闭环回来,可以当天线来接收高频信号了

网友F: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一看就找到问题本质,

网友G:
把若干根线直接放在顶面

网友H(2011-08-01):
请问该电路是否能直接用万能版焊接在测试,效果怎样?

网友I:
建议你输出串个小电阻

网友J:
输出串个电阻看看

网友K:
输出并联75欧姆。
另外,要铺铜啊

网友L(2012-07-12):
楼主不厚道,解决了问题还不结贴
(人家也是自激了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