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C150v左右线性调节到AC200v

楼主(2011-03-05):
请教前人,菜鸟我现在要做一个电路,要求把交流150v线性(要求不高,)调至交流200v左右,不能用笨重的调压器,思前想后,没有好方法,想请论坛里的高人指点看看,

网友A:
相当困难。
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B:
设计一个SPWM的升压电路即可。

楼主:
ls,有没有具体点的方案。功率是很小就可以了,

网友C:
变压器最小了。

楼主:
变压器不能线性调压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支招好吗

网友D:
想办法用高频的方式产生一个正弦波来跟输入叠加就可以。

网友B:
ls,有没有具体点的方案。功率是很小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参考一下正弦逆变的做法就可以了。

网友E:
简单说就是:AC——DC——振荡器——高频变压器升压,典型的逆变器结构。

楼主:
谁能给个好一点的实用思路啊,双向晶闸管可以吗,然后再升压,版主给帮忙论证看看

网友A:
功率越小越困难。

网友F:
用射灯变压器改:1去除电解电容2加多次级线圈数。加一调速器(双向晶闸管)?

楼主:
版主怎么还没有出来解释一下,功率也不是小的很小,毫安级,电压上万伏,功率不大也不小吧,属于挑剔的那种啊

楼主:
我吧连续可以调节的交流电,升压后能够达到10000,电流几个毫安,哪位专家能给论证下吗,可以有偿

楼主:
看来这个帖子在这个版
没有人能回答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楼主:
我要把交流电,市电经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现在是,110v,164v,220v,几个档位,这几个档位输入到一个高压线包,产生3个档位的高压值。我现在想把164v-220v线性调压,这样,高压包的输出也有线性可调的高压了,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支招,指导。

网友A:
19楼:
还是没有说清楚。
“产生3个档位的高压值”,这个“高压”是直流还是交流?交流的话,频率是否与市电相同?

楼主:
是交流,没有直流环节,反正我没有变频环节,只是变压器作用。当然谐波不算

网友G:
可以用固态调压器方案解决楼祖的问题

楼主:
ls
说详细点好吗
固态继电器,也是有档位的啊,不能做到一定的线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