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 无线数传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从淘宝 买的nrf2401模块做无线数据通信的   但是买到的与同学买的都不太一样 同学买的都是8端口的  但这个却是9个端口 而且还多了93C46和CY的单片机  问店主 店主就给了中间12空的引脚图  但该怎么用  从网上搜了好久也没看明白  问下有没有人知道边沿的9个端口怎么用的 可不可以直接用那一半的nrf2401模块

网友A:
这模块做的 也太差了

网友B:
退货,重新买。
或者叫他给你原理图、。

网友C:
几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了。

把那一排电阻全焊掉,只用nrf2401即可。
CY7C63743是一次性编程(OTP)的,没什么再次利用价值,因为没有通讯协议和另一端的设备(鼠标、键盘)。

网友D:
去掉无关的器件,然后测试中间那些引脚和IC引脚的对应关系即可。

网友E(2011-09-17):
哎!
你标题是要NRF24L01
实际的模块是NRF2401AG  还是个批号是05年的?(这个应该不主推,面临停产的东西)

应该选择NRF24L01+(即NRF24L01P)去开发设计了,这个才是主流,功耗更低,后续的配合服务也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