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电路求助

楼主(2011-03-06):
我做了两块板,1板上的12v,6v,0v给2板的运放供电,分别相当于+6v,0v,-6v,2板的运放如果输出0v,在1板上相当于6v,因为我需要2板的输出进1板上的AD,该值在1板上总是大于6v?也就是说把2板上的直流输出减去6v,我应该用什么电路呢?有人说用电阻分压,但同时也会把有效输出衰减,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该值在1板上总是大于6v
==我觉得这是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偏置电流引起的,所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你懂的。补偿一下。

网友B:
LS没仔细看帖,没看懂LZ的意思。

先改1板的电源再说。

楼主:
怎么改电源呢?

网友C:
运放减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