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课件里面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复制问题?

楼主(2011-03-06):
LPC2000课件里面提到复制中断向量表,提供了参考代码如下:

...........
cp1 = uint32(Vectors);
cp2 = 0x40000000;
for(i=0; i<16; i++)
{

*cp2++ = *cp1++;

}
MEMMAP=2;
..........
我看到cp1和cp2为指针变量,于是给它定义为
unsigned long *cp1,*cp2;
但是编译器总是报错,怎么回事啊?
main.c(35):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long"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long*"

网友A:
没碰到过。坐等答案。

网友B:
本人新手,学习来了

楼主:
解决了,结案。方法如下:
{
        BYTE i;
        volatile DWORD *source,*destination;

        source=(volatile DWORD*)0;
        destination=(volatile DWORD*)0X40000000;

        for(i=0;i<16;i++)
        {
                *destination++=*source;
        }
        MEMMA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