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S1302设置闹钟

楼主(2011-03-06):
用数码管显示时分秒,三个按键设置时间。SET按键设置标志位,UP按键加时间,DOWN按键减时间。偶已写出。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闹钟。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增加一个闹钟的设置界面即可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个字打错了。应该是“大侠”。

网友B:
闹钟就是不停地将当前时间和设定相比,如果相等,触发闹钟即可
程序就很简单了,设置过程复杂点

网友C:
加qq:302615121,让你看看我的毕业论文就会了

网友D(2011-08-19):
呵呵。。楼主,,当时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E:
LZ   按键调整的时候会出现显示A B C D F  的问题 吗 ?

网友F:
在主函数里添加次子函数
void BEEP(void)
{
  read_ds1302(x,x)
if((hour==x)&&(min=yy))
beep=1;
else beep=0;
}

网友G(2011-12-04):
学习中,求交流....

网友H:
啊,我入门也是写这个,还用了7219,几天就好了,很简单。这个写完后便可如鱼得水了。

网友I:
DS1302没有带闹钟的功能,PCF8563就带有闹钟报警的功能,只要设定了闹钟时间,开了报警有效后到时间就可以产生一个报警的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