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DS1302时钟芯片误差能有多大

楼主(2011-03-06):
用过DS1302前辈们,这个时钟芯片怎样?有没有价格一样性能更好的芯片?谢了。

网友A:
性能指什么性能,请用电学参数来描述。
那些个参数在DATASHEET里都有说明

网友A:
奇怪,本页面竟然关闭不掉了,标签页上加了把锁,这是咋回事?

楼主:
资料上的不一定准,只有实际用过才知道。

网友B:
DS1302是硬件分频没误差吧?

网友C:
DS1302是硬件分频,芯片没误差,时钟误差只取决于晶振误差和是否调整匹配电容校准频率

网友D:
我用的ds1302常温下24小时误差几秒钟。

楼主:
那就是只和使用的电容和晶振有关了。谢了。

网友E:
晶体有精度和温漂,匹配电容也同样,有带温度补偿的晶体可以实现较高的精度,Maxim就有。

网友F:
用RX8025吧,贵不了几个钱。

内带晶振,准确多了

网友G:
用RX8025吧,贵不了几个钱。

内带晶振,准确多了
引用 网友F:

如楼上所言用RX8025比较好,RX8025在电力电表上用得比较多,而基本没有DS1302作为电表时钟源,就说明它的精度误差率比较高。

网友H:
这个真的可以行

网友I: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时钟IC了

网友J(2013-08-24):
看晶体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