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楼主(2011-03-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代码不咋滴,别借鉴了。

网友B:
我觉得话不能说的太绝对,在51单片机中,空转几个周期,是可以的,如果非要利用这几个时间,仅在这简短的时间内,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延时很长时间,否则,是无可厚非的
回LZ的话,这代码的意思是用{_nop_();_nop_();_nop_();_nop_();}; 代替delayNOP(); 即让CPU空转4个周期,_nop_();在KEIL头文件intrins.h中,相当于汇编中的NOP指令
忽忽,我理解错误了,语文没学好呀

网友C:
加花括号,可以避免这样的语句 出现语法错误
if(……)
  delayNOP();
else
  ……

网友D:
这种代码还是少看为好,要看也要批判地看。
好点的应该这样:
#define delayNOP()  do{_nop_();_nop_();_nop_();_nop_();}while(0)

网友E:
四个nop,复读机啊你

网友F:
注意编译出来的ROM用量

网友G:
说白了,就是一个延时。还是一个程序不怎么样的延时,我被它害的惨···

网友H:
编成函数不好么

网友I:
四个nop,复读机啊你
引用 网友E:

让我想到一个关于公交车上的笑话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