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各位前辈,请指点充电器给电瓶充电,那么电瓶在电路原理,看成什么样的负载?
另外,充电器是如何判电瓶已经充满的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可根据其充电电流及上升的电压来判断。

网友B:
根据其充电电流及上升的电压来判断

楼主:
那么怎么看上升电压和电流呢?

楼主:
能否讲的详细点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