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内部问题

楼主(2011-03-06):
各位前辈,请指点下,伺服驱动器的内部电路板的简要构成。及原理。是什么技术实现的呢。。。。。

网友A:
什么驱动器?交流伺服,直流还是步进呢?

楼主:
比如西门子840D系统。驱动系统和 电源模块 还有,就是NCU。

网友B:
太笼统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FPGA  ARM  DSP 硬件开发技术是那种啊。西门子840D系统

网友C:
驱动核心芯片 IR2130  还有H桥电路 (MOS管)  原理就是要对DSP的 pwm信号进行整流放大

网友D:
楼主, 不是网友们不肯回答, 你这样的问题, 想想让网友们怎么回答? 压根就象写书或者写论文一般, 你说是不是?
现在网络很发达, 不如你先找些资料看看, 遇到具体问题再拿出来讨论, 我相信这里热心的网友还是很多的

楼主:
2130那么和变频器不是一样吗?
那么PWM信号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我这里有几种芯片,大家帮我看看都是什么用途:DSP56002FC40\ 74ACQ244  \SG-615PHC  JM56RC  \DS36954M  \57E5DNT

网友A(2011-04-23):
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控制部分,包括DSP,编码器解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功率放大部分 主要是IGBT

网友E:
三线伺服内带控制驱动IC,用PPM信号控制,而五线的则是直流电机加电位器,用PWM信号控制,通过测量电位器上的电压确定需转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