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工作,当示波器探头地碰下电路板的地时才工作!

楼主:
最近再做一个FPGA通过并口与PC机进行通信的实验:数据从PC机传向FPGA。给FPGA下载代码后,FPGA接收不到数据,当打开示波器的一瞬间或者用示波器的探头地接触电路板的地时,FPGA可以接收到数据!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可能是“浮地”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在板子的地与大地间接一个阻值大的电阻即可,请问大家如何接?大家是如何解决我刚开始所说的那个问题的。
PS:板子是用输出5V的适配器供电的。
谢谢!

网友A(2011-03-06):
共模电压的问题,fpga与PC的地线不良

网友B:
怎么拿积分啊

网友C:
2楼正解

板子与PC通过什么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并口的EPP模式。

网友C:
对并口不了解。

是不是并口线的地线太细了,导致地线有电流时,地上有压降,两边参考第电平不一样。

换根好一些的并口线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实验就是FPGA与PC机通过并口通信,由于FPGA板子上没有并口,我就利用FPGA的I/0口和一个公头的并口自制了一个,电路图如下:

由于并口是TTL电平,FPGA的I/O为LVTTL电平,我采取电阻分压的方式做了一个电平转换的电路,并口的18-25脚都是地,我都连接起来了。

网友C:
PC的并口支持不支持3.3V的逻辑电平吧?

你PC到FPGA分压OK。
FPGA到PC是3.3V,数据应该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到的资料显示应该可以,因为TTL电平Voh >= 2.4V, Vol <= 0.5V,
Vih >= 2V, Vil <= 0.8V.
现在PC机接收FPGA的数据没问题,PC机给FPGA传输数据时,出现我上面所说的问题(问题描述错了,是PC机给FPGA传输数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D:
左边连接器的18脚 和右边db25的 地有没有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好了的……

网友A:
既然有那么多地线,那么最好一个信号线对应一根地线,回路最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理解您这句话。现在我是把并口的8根地线都焊道一起了,FPGA上有一双排22针的插针,其中有一根是地线,我把并口的8根地线和FPGA上的地线连到了一起。
您说的每根信号线对应一根地线该如何做?怎么实现?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共模电压过高,电容上电荷没有释放回路。应该是板子与PC机的地线接触不良,将板子与PC机地线接触良好即可解决。

网友F:
本电路工作需要激情

O(∩_∩)O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意思啊?折腾好几天了……:'(

网友G:
FPGA并口与PC机通信的地线没有连接?FPGA没有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连了的,现在是FPGA的数据传向PC机没问题,PC机的数据传向FPGA出现我所说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