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WINAVR,点亮了LED,炫耀一下!!!

楼主(2011-03-06):
以前一直不敢学AVR,主要是因为AVR对引脚的置位、复位必须用按位与和按位或操作,而不能像51那样用sbit直接定义一位引脚。感觉非常不方便——能力有限,驾驭不了
直到经刘前辈推荐,看了下面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95505-1-1.html#pid1309866
七楼john_lee大侠给出的解决方案,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高手用C语言啊:简直是出神入化。

这也坚定了我继续学习WINAVR的决心,终于把LED给搞亮了(仿真的,没板子):

楼主:
其实jhon_lee大侠给出的位定义的方法比Keil C51中的sbit还要强大,因为,sbit只能定义一位的位变量,而jhon_lee大侠的方法可以定义位数任意的位变量,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更加有意义:比如,三位拨码开关,使用sbit就必须定义三个位变量,而使用jhon_lee大侠的方案,只需要定义一个三位的位变量

网友A:
看过原链接 请问楼上_SFR_ADDR在哪里定义的?
或许你可以追查一下看看 呵呵

网友B:
杯具啊。。。。
LED连个限流电阻都没加。。。:L
不过,幸亏是仿真。。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在avr/sfr_defs.h文件中定义的,定义如下:
#define _SFR_ADDR(sfr) _SFR_MEM_ADDR(sfr)
#define _SFR_MEM_ADDR(sfr) (sfr)

具体啥意思,我也不太明白。
先用吧,高手给的方法肯定错不了,至于其他的,等不是菜鸟了再去深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呀!多谢大侠指点,竟然忘加电阻了。要是实物就真悲剧了:lol

网友C:
LED0=1这么写不是好习惯。
还是用宏定义分别定义LED0_ON  LED0_OFF好
=1,鬼知道这个1是亮还是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前辈的方法很好很清晰

不过,练习的时候就不用这么麻烦了;P

楼主:
LED0=1这么写不是好习惯。
还是用宏定义分别定义LED0_ON  LED0_OFF好
=1,鬼知道这个1是亮还是灭。
引用 网友C:

我猜前辈肯定吃过这方面的亏,至今**犹新;P

网友D:
白娘子趙雅芝都60+了喲

楼主:
回复 网友D:
白娘子和赵雅芝没有必然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签名处的兔子实在是太可爱了,俺实在忍受不了,一定要把它给下载下来:lol

网友E:
请教LZ,Proteus 和 Keil C51容易连接吗?
哪本书讲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Proteus是给我们这些搞不定硬件的初学者用的吧,刘前辈怎么也要鼓捣这东西啊???

互联Proteus和Keil51,其实倒也不难:
1、安装Keil、安装Proteus
2、安装下面这个软件

3、在Proteus中设置

4、在Keil中设置

这样,就可以进行Keil和Proteus的联调了。只要在Keil中点击Debug进入调试状态,其他的调试和以前Keil软件模拟完全一样。

书哪本好,这个我也不知道!不敢胡乱推荐,害刘前辈花了冤枉钱俺不是罪过大了吗。其实Proteus就一个仿真软件,网上例子很多,我觉得没必要买书——尤其是对单片机已经运用自如的刘前辈而言更是不用买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前辈签名处的兔子实在是太可爱了,俺实在忍受不了,一定要把它给下载下来:lol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不行哈

网友C:
AVRSTUDIO也可以与PROTEUS连得。。。

楼主:
17# huangqi412 可是,前辈,俺已经下手并且得手了!!:lol

不过前辈放心,俺不打算在这个网站上用这个“小兔子”头像。

俺打算到一个MM多的网站上去使用这个“小兔子”头像,肯定可以吸引很多MM主动搭讪;P

网友E:
感谢16楼,讲的比网上清楚多了。昨天搜了一天,都是告诉人1,2,3,4,5个步骤,一点依据都没有;LZ把最重要的2个步骤讲清了。感谢。

俺主要是论文答辩演示不方便用实际电路板,用Proteus 投影演示效果极好。不得不再多学习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