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收发数据

楼主(2011-03-06):
我想请问W77E58采用11.0592M的晶振,串口波特率为19200,对数据收发有影响吗?
我现在采用MC55进行数据收发时遇到直接连PC收发速度很快,自己的单片机连开发板速度很快,但是全部用自己的板子就会速度减慢的现象。具体观察感觉是没收到^SISR:1,1信号。
还有,MC55和51单片机通信一定要用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吗?
新手上路,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串口波特率只影响串口设备与模块间的数据交互速率,不影响GPRS模块与移动网络的通讯速率,如果网络通讯速度下降或变得不可靠,说明你的系统EMC设计有问题,噪声太大了,导致数据通讯频频出错,需要进行EMC整改。GPRS模块的串口是TTL电平的,和MCU直接互联,即使二者的接口电平不同,但只要MCU的IO处于弱上拉态就可以直连,与推挽型IO互连时才需要加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您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