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运放放大电路

楼主(2011-03-06):
vcc是15v,请问下各位,这个电路怎么分析?我是这样想的,R21选比较小,让后面的电阻跟他并后影响小,来使R21上的电压保持大致恒定,然后通过这样来输出负电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pwm滤波之后产生0到5v,然后放大后得到-1.25到18.75,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脉冲调制

网友B:
R18的左端可以用戴维南定理等效一下,等效为一个248欧姆的电阻和一个0.413V的电压源。

所以U3A的静态输出电压为:-0.413V*22K/(6.8K+0.248K)=-0.413V*3.12=-1.29V。
加上5V峰值的 PWM,输出电压的范围为 -1.29V~(-1.29V+3.12*5V)--->-1.3V~14.3V。

网友C:
有康华光先生第五版答案么

网友D:
怎么没有人回答,期待

网友E:
C30放在这里不合适,不如像C25和C26那样使用,构成三级RC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为什么呢?
而且,我看很多人在这里滤波都选择CBB电容,这样选的道理是什么?

网友E:
8楼:
C30放在这里,目的显然是滤波。但运放输出阻抗很小(即RC滤波中的R很小),其转折频率很高,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最初目的是PWM经滤波后得到0~5V电压,是要滤除PWM中所有交流成份,所以C30放到运放输入端较合适。当然,如同R14和R15一样,还需要一支电阻。

网友B:
我觉得CBB还没有 MLCC好,实在想不明白使用CBB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