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一定需要外置的晶振吗》?

楼主(2011-03-06):
我看datasheet里的示例图是这样做的,如果不需要,那两个脚悬空吗?

网友A:
只有两个选择:1、外接晶体(注意晶体和晶振的区别),2、外接时钟源,二者必一。外接时钟源的方法见器件手册。

网友B:
要是想稳定的话,最好外接晶体。外接时钟源的话,稳定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