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正弦波驱动电流截止环

楼主(2011-03-06):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逻辑判断是否存在问题?特别是在速度环的输出为负值的时候。程序思路是电流环为截止环,当过流出现时电流环才起作用,正常情况下只有速度环起作用,调试的时候发现,当速度环输出为负的时候,正弦波的幅值很快就为0了,导致电机停止。也就是PI_Current_adj = 0;在速度环输出为负的时候是不是判断上出了问题呢?谢谢!!程序如下:

if(PI_Current_Tim==0)

{

PI_Current_Tim=16;

PIParm_Current.qInMeas = 100;//20
对应绕组电流平均值/峰值1A,给定的电流值

PIParm_Current.qInRef
= Motor_Current;

regul_PI_Current();//
进行PI闭环调节。。。

PI_Current_out=
PIParm_Current.qOut;

if(PI_Current_out>20)//PI_Current_out
无符号数 电流环输出

{

Flags.OverCurrent=1;

if(Pi_Spwm>0)//Pi_Spwm
有符号数

{

if(Pi_Spwm>PI_Current_out)

{

PI_Current_adj =Pi_Spwm-PI_Current_out;

}

else

{

PI_Current_adj = 0;

}

}

Else//
速度环的输出为小于0的时候,这个逻辑判断是否存在问题呢?

{

if (abs(Pi_Spwm)>PI_Current_out)

PI_Current_adj =abs(Pi_Spwm)-PI_Current_out;

else

{

PI_Current_adj=0;

}

}

}

else

{

PI_Current_adj = Pi_Spwm;

Flags.OverCurrent=0;

}

}

网友A:
楼主是否处理有问题呢?

    应该是: 速度环和电流环分别各自进行处理. 电流环是快速环, 直接监控和调整驱动扭矩. 速度环是慢速环, 调节的是电流环的控制参数.
再好好看看资料吧

楼主(2011-05-20):
恩。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