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上面的环路补偿网络怎么理解?

楼主(2011-03-06):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调整,如果负载有MCU之类的带复位开关的,容易引起误动作

网友B:
先看自动控制方面的书,不建议你在论坛上问,先看书再说。否则白问,特别是环路问题。

网友C:
要搞清楚这个先得学好数学然后再学好自控

网友D:
稳定性 别震荡了

楼主:
我的基础本来就差

网友C:
没有数学和自控的基础就最好别学了,学也学不懂的。

网友E:
极点补偿作用,先要算出其极点穿越频率,然后根据此频率计算该RC的参数。

网友F:
我业余时间都研究一年了,还没搞的很清楚,理论相当的深。数学是基础,还要学自动控制理论,小信号模型,小信号真是难啃!!!

网友G:
不一定要学自动控制,也不一定要用拉氏变换。
从频域分析,同样可以解决。模拟电路中分析负反馈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H:
说实话,我接触的70%的以上的电源工程师都不太清楚这个值的计算。
因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连极点零点都不清楚,那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本身电源是大信号的非线性系统,自动理论都是基于线性小信号系统的,本身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计算,就是近似的计算。
还有就是模型的理解,比如输出滤波器,在课本上都是二阶系统,但实应用中,如果你按二阶计算,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本身像电容有ESR,电感和变压器,二极管都有内阻,这样实际是许多一阶系统的串联。
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做定量分析,只做定性分析,你只要知道加了个C,是增加个极点还是零点?是加大还是减小有利于稳定就行了。没必要算的很细,本身就是近似的计算。

网友I:
楼主不要搞复杂了,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两级运放电路来计算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奥巴马先生,你好,你说的很对,我就是换来换去来稳定电源的,我不会计算,也不会理解,谢谢你,要不我还要花很长时间来研究这些东西了,真的很感谢你

楼主:
结贴有什么好处呀?

网友E:
结贴没太多实质性的好处,那只是对那些辛苦回答你问题的人的一个肯定,能给分自然最好,不能给分也可以在话语上进行肯定啊。

网友H:
这些东西很难量化,这需要新的工程师慢慢体会学习了。:)
其实与其苦苦算这个,不如好好看看动态响应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情况和裕量。

网友J:
原来这样,我还一直懊恼在如何算这个值上面,谢谢谢谢,学习学习
17# wispower

网友:
说实话,我接触的70%的以上的电源工程师都不太清楚这个值的计算。
因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连极点零点都不清楚,那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本身电源是大信号的非线性系统,自动理论都是基于线性小信号系统的, ...
引用 网友H:

HI,奥巴马先生,问题是你如果不推导传递函数的话,那如何得知这里的C引入的是零点还是极点或者同时引入零极点,还有零点靠原点或是极点靠原点~?很多实际的结构都不能套用常用的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