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

楼主(2011-03-06):
我想做一个开关;
用语音控制:当说“开灯”的时候,灯就打开;说“关灯”的时候,灯就关掉。
我想了半天,都找不到头绪。
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简单的方法:采用RF调频,开灯信号调制频率1,关灯信号调制频率2。
复杂一点的:采用声音采集。
还有一个方法:开灯你喊10秒,关灯你喊5秒。然后用单片机读取时间。
:time:

网友B:
语音识别?呵呵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初学者搞不定,需要语音识别技术,非要做的话,倒有个简单的办法,用台PC,装上语音识别软件,然后自己再写个接口程序,通过串口或USB来控制外部控制器。只是,现在能找到的“免费”语音识别软件的效果都不怎么样。

网友D:
语音识别电路很便宜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学习一下语音识别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