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挑刺

楼主(2011-03-06):
设传输线1的特征阻抗为Z1,传输线2的特征阻抗为Z2。入射波为Va cos(t-x),反射波为Vb cos(t+x),透射波为Vc cos(t-x)。相应的电流为Ia cos(t-x),Ib cos(t+x) 和 Ic cos(t-x)。

入射端合成波为,电压:

    Va cos(t-x) + Vb cos(t+x)

电流:

    Ia cos(t-x) - Ib cos(t+x)

这里设角频率和波矢为归一参数,界面为x轴之原点。根据边界条件有(x = 0)

    Va + Vb = Vc
    Ia - Ib = Ic

因为Ia = Va / Z1,Ib = Vb / Z1,Ic = Vc / Z2,代入得:

    Va + Vb = Vc
    Va / Z1 - Vb / Z1 = Vc / Z2

解得:

    Г = Vb / Va = (Z2 - Z1) / (Z2 + Z1)
    T = Vc / Va = 2 Z2 / (Z2 + Z1)

其中 Г为反射系数,T为透射系数

上面这段是我另一帖中关于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的“简单推导”。虽然结果正确,却是一定程度上“忽悠”出来的。其中,偷偷摸摸地塞了一些东西。

能看出来且正确导出者赏分。其内不涉及什么高深的东西,全是些基础的东西。

楼主:
“忽悠”的地方已有网友基本点出来了,下面详细地把问题阐述清楚:

设有两段传输线 1 和 2,其特征阻抗分别为 Z1 和 Z2。入射波(简谐行波)从 1 端馈入,入射波的电压和电流为:

  Vi(t,x) = Va cos(ω t - k x)
  Ii(t,x) = Ia cos(ω t - k x)

设反射和透射波为:

  Vr(t,x) = Vb cos(ω t + k x + θ1)
  Ir(t,x) = Ib cos(ω t + k x + θ1)

  Vt(t,x) = Vc cos(ω t - k x + θ2)
  It(t,x) = Vc cos(ω t - k x + θ2)

而且满足关系:

  Va / Ia = Vb / Ib = Z1
  Vc / Ic = Z2

其中,ω 为角频率,k 为波矢,θ1 和 θ2 为相位。

设两传输线在 x = 0 处连接。根据边界条件,存在下面关系:

  Vi(t,0) + Vr(t,0) = Vt(t,0)
  Ii(t,0) - Ir(t,0) = It(t,0)

求解两传输线交界处的反射系数(Γ)和透射系数(T)。具体按定义为:

  Γ = Vr(t,0) / Vi(t,0)
  T = Vt(t,0) / Vi(t,0)

网友A:
公式推导没有问题,唯一不懂的地方是这个假设:
“这里设角频率和波矢为归一参数”

我凭直觉,HWM肯定在这忽悠了,:lol

网友B:
电磁波没有学好

楼主:
公式推导没有问题,唯一不懂的地方是这个假设:
“这里设角频率和波矢为归一参数”

我凭直觉,HWM肯定在这忽悠了,:lol
引用 网友A:

呵,假设没问题。写全了无非是:

  Va cos(ω t - k x)....

这里为了书写方便设 ω = 1 和 k = 1,此不影响推导的严密性。

楼主:
电磁波没有学好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暂不需要电磁波知识,也不需要电磁学知识。只需把问题考虑严密即可。

网友C:
Va + Vb = Vc
    Ia - Ib = Ic

楼主:
Va + Vb = Vc
    Ia - Ib = Ic

引用 网友C:

这个,OK。

否则,得不出正确的结果来。

继续找找。

网友D:
Ia = Va / Z1,Ib = Vb / Z1,Ic = Vc / Z2?

要用KCL来解 吧

楼主:
Ia = Va / Z1,Ib = Vb / Z1,Ic = Vc / Z2?
引用 网友D:

呵,这里没忽悠,实在的很....

继续....

网友E:
惭愧,我连“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都不是很清楚
但我也想跟着大侠谈谈问题
上面的推导,我仔细的看完,再把上面那些被HWM否决的地方直接跳过不怀疑
现在我也问个小问题
为什么“根据边界条件有(x = 0)”呢?
X不是这里的相角吗?Z1,Z2,不改变相角吗?
还有,为什么Va+Vb=Vc呢?
为什么不是Va-Vb=Vc呢?
不过我按照Va+Vb=Vc往下推,确实是得到HWM后面那个答案的呢

楼主:
to 11L:

不用看懂“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

“相角”,有点着边了。

网友E:
to 11L:

不用看懂“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

“相角”,有点着边了。
引用 楼主:

惭愧,作为一个菜鸟,很害怕说错,被人家笑话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呢
为什么一直接就开始,Z1,Z2,他们还都是“入射波为Va cos(t-x),反射波为Vb cos(t+x),透射波为Vc cos(t-x)。相应的电流为Ia cos(t-x),Ib cos(t+x) 和 Ic cos(t-x)。”
一点相角变化都没有呢,直接就是cos(t-x) cos(t+x)这样子呢

网友F:
条件应该是入射波为Va cos(t-x),反射波的表达式Vb cos(t+x)这里应该是推导出来的结论,这里的+x对就的入射波的-x来源依据是什么?

网友G:
强啊,几位大哥的境界越来越高深了,,小弟理应向几位大哥看齐。。

楼主:
to 13L:

别一味的把自己看成“菜鸟”,思考能力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已经基本被你看出,下面就是想想加入相位差后如何去求解。

楼主:
to 14L:

入射波是已知的(由激励源产生),反射波和透射波的形式由波动方程求得(这里为给定的)。其中x的符号反映了波的传播方向((t-x)沿正X方向传播,(t+x)沿负X方向传播)。

网友E:
我好想回去上大学,不过可惜没机会了············

网友F:
明白,这就去google一下波动方程

网友H:
每次看HWM发的那些公式感觉眼熟的很,我学光信息的,毕业多年电磁理论已经忘了

感觉高频的电信号和光信号是不是一种东西???

网友I:
Va cos(t-x) + Vb cos(t+x)

电流:
    Ia cos(t-x) - Ib cos(t+x)

假设电流电压相位是同相位的?

楼主:
to 21L:

“有线电”(电路中的信号)、“无线电”(自由空间中的信号)、射频、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以及γ射线等都是电磁波。这已被上世纪的物理学证实。

经典电磁波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工程技术)基本分三大块,其一是低频段(基本是静场的方法),其二是高频段(基本是拨动场的方法),其三是极高频率波段(基本是几何光学的方法)。

低频和高频的电磁波基本还可以和电路相关(包括发射接受和处理),但到了“光”的波段,基本就没电路什么事情了。光信号是不可能由常规的天线发射或接受,也没有任何电路可以处理光这样的电磁波信号。因此,光和电在处理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其本质是一致的。实际上,电磁波若到了毫米微波段时,其很多特性都有点类似于光。“光、机、电”是现代技术的三大重要的相关领域,当然相关的材料科学和技术则是其基础。

楼主:
Va cos(t-x) + Vb cos(t+x)

电流:
    Ia cos(t-x) - Ib cos(t+x)

假设电流电压相位是同相位的?
引用 网友I:

Va和Ia是入射行波的相关电压和电流,Vb和Ib是反射行波的相关电压和电流,Vc和Ic是透射行波的相关电压和电流。无损传输线内的行波之电压和电流(或电场和磁场)是同相位的,即同步增大和减小。正X向同号,反X向异号。

网友J: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直接就好算了

网友J:
我觉得直接用
Va + Vb = Vc
    Ia - Ib = Ic

因为Ia = Va / Z1,Ib = Vb / Z1,Ic = Vc / Z2,代入得:

    Va + Vb = Vc
    Va / Z1 - Vb / Z1 = Vc / Z2

解得:

    Г = Vb / Va = (Z2 - Z1) / (Z2 + Z1)
    T = Vc / Va = 2 Z2 / (Z2 + Z1)

其中 Г为反射系数,T为透射系数
就可以求出来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楼主:
to 26L:

哦,原来就是如此“忽悠”的(为了图简单,多打字累)。但这毕竟是忽悠。

网友K:
" ......根据边界条件有(x = 0)".这里的x量纲其实是时间而不是两个传输线z1、z2的交界面的空间。被忽悠了。HWM老师是不是?

楼主:
to 28L:

这不是“忽悠”点....

前面说了,Va (ω t - k x) 中假设ω = 1、k = 1,只是为了少打几个字,其隐身了而已。t是时间,而x是距离。若加入以后,即复原为“(ω t - k x)”,其推导过程不变。

网友A:
晕,Vc cos(t-x)
我潜意识里就认为t是角度变量(=ω t)。所以就没怀疑。

k是什么含义呢?
x都已经距离了,为什么要加一个k呢?也要把距离根据频率波长换算成角度变量吗?

网友E:
看着大侠们讨论
我只能汗颜···
回头好好学高频和电磁场与电磁波去··············
不过好可惜,我的《电磁场与电磁波》,当时上学的时候都没买这书

楼主:
to 30L:

ω 是角频率,量纲是1/T;k 是波矢(传播系数),量纲是1/L。其中T为时间(单位可选秒),L为长度(单位可选米)。最终的东东 (ω t - k x) 无量纲(单位是弧度)。

网友K:
把原来的反射波为  Vb cos(t+x),Ib cos(t+x)改为: - Vb cos(t-x), -Ib cos(t-x)就对了!

如果x=0:
有:   Va + (-Vb) = Vc
          Ia -(- Ib) = Ic
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to 33L:

这可不能这么改。这个符号一改方向都变了。

还得继续....

楼主:
周末给答案,希望别等到周末。

应该不会到周末才结帖。

网友E:
惭愧,作为一个连“边界条件”“行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看这大侠
同时我也胡思乱想了一番,希望大侠别笑话我:
Vacos(t-x)       Vbcos(t+x+a)   Vccos(t-x+b)
Iacos(t-x)        Ibcos(t+x+a)    Iccos(t-x+b)
Vacos(t-x)+Vbcos(t+x+a)=Vccos(t-x+b)                        1
{Vacos(t-x)-Vbcos(t+x+a)}/Z1=Vccos(t-x+b)/Z2          2
1+2的:Vacos(t-x)=(Z1+Z2)/2Z2 *Vccos(t-x+b)
            Vbcos(t+x+a)=(Z2-Z1)/2Z2*Vccos(t-x+b)
但是这样怎么才能出结果呢?
那我只好这样了:
Г =Vacos(t-x)/Vbcos(t+x+a)=(Z2 - Z1) / (Z2 + Z1)
T=Vccos(t-x+b)/Vacos(t-x) =2 Z2 / (Z2 + Z1)

网友L:
自己要多多学习的了!

楼主:
to 36L:

到这里

Vacos(t-x)       Vbcos(t+x+a)   Vccos(t-x+b)
Iacos(t-x)        Ibcos(t+x+a)    Iccos(t-x+b)
Vacos(t-x)+Vbcos(t+x+a)=Vccos(t-x+b)                        1
{Vacos(t-x)-Vbcos(t+x+a)}/Z1=Vccos(t-x+b)/Z2          2

是对的。

前面是入射波、反射波和透射波三组电流和电压。后面是界面定位 x 的边界条件,当然可以选择x=0处作为两段不同传输线的界面(这样方便点)。再下面就有点“乱”了。

反射系数 Г 定义为界面处反射波电压比入射波电压,透射系数 T 定义为界面处透射波电压比入射波的电压。即:

  Г = [Vb cos(ω t + k x + θ1)] / [Va cos(ω t - k x)]
  T = [Vc cos(ω t - k x + θ2)] / [[Va cos(ω t - k x)]

如果令 x = 0 处为界面,则另有如下定义形式:

  Г = [Vb cos(ω t + θ1)] / [Va cos(ω t)]
  T = [Vc cos(ω t + θ2)] / [[Va cos(ω t)]

其中 θ1 对应于你的 a,θ2 对应于你的 b。

做的不错,继续。

网友M:
这几天反汇编了一个64k的程序,刚刚整理的差不多了。上来看看,休息一下。

因为Ia = Va / Z1,Ib = Vb / Z1,Ic = Vc / Z2,代入得:
这句我印象里面是有问题的,只有假设了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Z1,负载阻抗是Z2,也就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么一个反射点的话,这个才是对的。
如果我上面说的对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您仅仅推导出来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反射系数,而不是在“普适”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因为我记得书上推导的时候是带着一堆后缀,不是一个cos什么。
毕业时间太久了,如果答案不对,晚上休息的时候继续来看。

网友M:
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不。
瞬时电压 除以 瞬时电流 等于特性阻抗,只有负载匹配的情况下才成立(??),比如一个全反射的驻波,它上面的特性阻抗,每个点都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固定的Z1.

网友M:
to 楼主。
我39 40 楼说的是错的。
特别是我打问号那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刚搜了一本 讲电磁波的书,只是把阻抗换成了介电常数和磁导率,cos用复数来表示的,在推论“垂直入射”条件下的反射率和透射率,和楼主的推导过程一模一样。
Va + Vb = Vc 这句他没有列出来,可能是用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楼主的推导过程完全正确,不存在忽悠。

网友E:
HWM大侠
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听你讲讲课呢?
要是我有幸能去你们学校,拜读您的门下,那我将无比荣幸

网友M:
http://www.baidu.com/s?bs=%B4%B9 ... A%FD+filetype%3Appt

下载的第3个文件,F5可以播放观看。

网友M:
我还是感觉,楼主的意思是反着用了一个结论,或者是用一个特殊的条件去“推导”了普适的定律。
感觉 1 特性阻抗=瞬时电压/瞬时电路这个应该是结论,在这里直接用了。
2 反射后相位变化180度,也应该由电磁场来说,而不能直接用在电流上。毕竟电流跟磁场之间还有个一阶导数的关系(三角函数的导数为相位减去固定值)。
硬要再找,找不到了。

等待楼主周末公布标准答案。

楼主:
to 45L:

行波以及特征阻抗之类的知识是由波动方程(源于Maxwell方程组)推得,在这里作为结论引入。如果要从原始定律开始推导,那篇幅不是一般的长,也无必要。这里要得到的是两条不同阻抗的传输线连接处的入射、反射和透射波的电压比。由引入的行波函数,以及边界条件,便可导出传输线连接处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作为最一般的行波,应该由幅度、频率和初始相位这三个参数来确定。对于一个线性稳态系统,频率就是激励源的频率。因此,余下的就是幅度和初始相位角的确定。这其实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且非常有用,所以才会在此强调一番。

网友A:
回复 网友M:

是不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Va cos(t-x) + Vb cos(t+x)
电流:
    Ia cos(t-x) - Ib cos(t+x)

电流跟电压差 四分之一的波长,即90度?

所以不能这么假设Ia,Ib?

(汗,感觉我这样观点推翻了欧姆定律:dizzy: )

网友A:
感谢HWM,至少现在会用简单的时域来分析反射和透射了。

虽然以前HWM教授发过有很多帖子,内容都很好。
可能基础的原因,都没能理解。

这个帖子好!!hwm以后多发此类帖子(给分不关键,主要是找错误的主题能调动积极性,哈)

还有linqing171给的那几个资料(自己在网上搜了半天都没有搜到一个像样的,呵呵),这段时间好好看看。
争取用E和H的方程理解了这个问题。

离波因廷适量越来越近了 :lol

网友F:
回复 楼主:
HWM老师能讲一下表达式中的两个变量t,x的关系吗?如这样的一个函数在坐标系中怎么用图形表示出来呢?

网友K:
看看是不是:"......偷偷摸摸地塞了一些东西"就是 Ia - Ib = Ic 这个等式来得很不直观,需要证明。

用能量守恒容易证明:
入射波能量等于反射波能量与透射波能量之和,即:(Va^2)/Z1 = (Vb^2) /Z1+ (Vc^2)/Z2;
所以,(Va^2 - Vb^2)/Z1 = (Vc^2)/Z2, 由于有Va+Vb=Vc,
所以,Va/Z1 - Va/Z1 = Vc/Z2, 即 Ia - Ib = Ic。

楼主:
to 50L:

cos(ω t - k x) 中的时间(t)和空间(x)是关联着的。时间是恒定流动着的(至少非相对论情况下如此),那么对于(ω t - k x)为常数时(如等于零),x将以ω/k的速度移动(这就是波的相速度)。可见cos(ω t - k x)整体以速度ω/k向着正x方向移动——即传播。因此,波不是静态不动的,不可能将它固定在一张纸上(除非将时间固定)。

楼主:
to 51L:

不错,这个结果可以用“能量守恒”推得。也可以直观地用行波的方向判定,行波就是能量的传输。这里我不加证明地引用是因为这是个“直观”的结果,是作为下面对导的起点而非过程。毕竟不可能全都完全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否则就变成一本书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推导,“思考是金”。

网友K:
HWM很有深度,佩服。学习了。

网友N:
看见方程头就大的飘过~~

楼主:
看见方程头就大的飘过~~
引用 网友N:

“量入为出”也是个方程,这个不头大吧....

不过好象很多人都玩不转它。

楼主:
结帖,并另开一帖详解之。

网友F:
回复 楼主:
老师,请问波的相速度和波的传播速度是否有关联呢?

楼主:
to 58L:

相速度是指某一方向上波相的移动速度(如某个等于零的点),它可以大于或等于波的实际传播速度(群速度)。传输线中通常为TEM波,这种情况下相速等于群速,也就是等于波的实际传播速度。

网友N:
“量入为出”也是个方程,这个不头大吧....

不过好象很多人都玩不转它。
引用 楼主:

:lol

网友F:
回复 楼主:
感谢HWM老师细心的讲解,如果想系统的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有什么好书推荐的,或是说从什么开始?从来没有接触过之方面的知识,我学的是通信工程。

楼主:
to 61L:

先导理论——《电磁学》....
一般基础——《电磁波》....
专业基础——《高频电路》、《微波技术》、《天线技术》....

这些只是书的大类,具体自行挑选。我的原则是一般不荐书,除非教材内参考所必须。

“通信工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内容,另一方面还有一堆(如《通讯原理》和《信号处理》等)。作为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决不可能不涉及到这些东西。

网友O:
我下班回去翻一下超声波反射透射的推导公式,可怜学过都忘了,这个临界条件是这么用的吗?

网友O:
还有入射端的电压是“+” 电流为什么是“-”呢?都是包含了相位的呀

楼主:
to 64,65L:

边界条件就是按照某种连续性要求(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被看成是连续的)而确定的关系。

至于那个“正负号”,按波的传播方向理解或按能量守恒推导(如前面网友所写)都可。

网友O:
TO 66   再麻烦问一下 反射波的相位为什么是t-x,而不是t+x±∏呢

楼主:
to 67L:

写全的话:

入射波是 Va cos(ω t - k x),其中初始相位定为零(这是合理的)。其中的负号表示向正x方向传播(这点只要看t的变化,然后注意波形在x轴上的运动方向)。

反射波只能明确其是一个类似入射波的简谐波(方向相反),而且频率(ω)和波矢的绝对值(k)相同。因此一般形式便是 Vb cos((ω t + k x + θ1),其中幅度 Va 和相位 θ1 未知。其中 k 前面的正号表示向 -x 方向传播。

由于规定入射和反射波的电压取同号(只是形式而已,至于实际值是否同号还不得而知,因为 Vb 本来就是个未知待求量),按方向直接可知相应的电流应该是异号的(同样实际符号未知,只是形式而已)。如果将这个负号归入到相位中(即差π)当然可以,只是形式更为复杂点而已。式子的形式还是以简单为宜。

网友P:
Va+Vb=Vc应该是只能适用于X=0时,也就是边界条件?
实际的Va+Vb是传输线1上的驻波(在传输线1和2阻抗相等的时候是行波)

楼主:
to 70L:

这就是边界条件(x =0),具体详细的应该是:

  Va cos(ω t) + Vb cos(ω t + θ1) = Vc cos(ω t + θ2)
  Va cos(ω t) / Z1 - Vb cos(ω t + θ1) / Z1 = Vc cos(ω t + θ2) / Z2

但可解得 θ1 = θ2 = 0,所以就有简单形式:

  Va + Vb = Vc
  Va / Z1 - Vb / Z1 = Vc / Z2

当 Z1 = Z2 时,显然可见 Vb = 0。如此左面只有 Va,那就是纯行波。

网友Q:
好久学得了,都忘记啦

网友R(2011-04-15):
这个,老鱼玩不起:L

网友S(2012-06-21):
自控的表示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