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直流1.2V升到3.6压,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3-06):
成本越低越好!
谢谢!

网友A(2011-04-18):
可用三极管自激振荡实现

网友B:
升压DCDC还是比较多的吧

网友C:
查MP3电路原理图,有很多MP3只用一节可充电电池。

网友D:
4楼的成本最低,应急照明灯上好多这样用的,用一节镍镉电池升压驱动几个并联的LED。

网友E:
4楼的成本最低,应急照明灯上好多这样用的,用一节镍镉电池升压驱动几个并联的LED。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方案成本低,但转换效率不会很高的

网友F:
高频管加大电感,类似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