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USB标准电路”可能并不标准。

楼主(2011-03-06):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6.html
上面的连接中列出了很多的标准电路,其中包括USB的参考电路。

作者在D+和D-上都串联了磁珠,并并联了电容,这都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只会降低信号的质量。
希望大家酌情采纳,有不同意见的大家可一起磋商。

网友A:
加磁珠有可能会跑不起来。
加差分信号使用的共模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12M的 全速USB加磁珠,还是可以的,毕竟成本便宜, 如加共模电感的成本就贵些。

网友C(2011-05-04):
SI和EMC有时候还是会用冲突的,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合适就好。
USB全速模式的话,阻抗匹配并不要很严格,串上磁珠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网友D:
全速的我还串过电阻呢,

网友E(2011-07-14):
某连光藕是什么都不懂

网友F(2011-08-16):
加磁珠,加电容,得看取值……

网友G:
一般还是优先选共模电感,然后选合适的bead和cap,但是一定不能干扰到通信频率

网友H:
加磁珠,加电容,得看取值……
引用 网友F:

这位小盆友道破整理。

不是不能加,而是要看取值,如果增加以后不影响信号完整性,则增加其并无不妥。

网友I:
SI和EMC有时候还是会用冲突的,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合适就好。
USB全速模式的话,阻抗匹配并不要很严格,串上磁珠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引用 网友C:

支持4楼“SI和EMC有时候还是会冲突的”观点

SI和EMC用社会学角度就是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的关系

单纯就针对某个信号来讲,EMC的许多约束是会降低其单个信号的完整性的

但如果不做EMC,大家都要完整性,其结果就是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都要自由完整 最终导致有的信号笑到最后,有的被终结
EMC保证的是全局的相对完整,可能有的信号完整性被故意削弱,有的信号千方百计保护起来

网友I:
这位小盆友道破整理。

不是不能加,而是要看取值,如果增加以后不影响信号完整性,则增加其并无不妥。
引用 网友H:

如果增加电容和磁珠,肯定会对USB差分的信号完整性有所影响,但加的目的应该是出于整体EMC的考虑

网友H:
如果增加电容和磁珠,肯定会对USB差分的信号完整性有所影响,但加的目的应该是出于整体EMC的考虑
引用 网友I:

信号完整性有一个容忍的度,只要在这个度之内,可视为未破坏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F:
加电容是为了减缓上升沿,这样可以使辐射降低几个dB,加磁珠是减少带外干扰,也能减轻辐射量。对于具体应用而言,只要在保证通信正确的前提下适当取值即可。应用这东西不可生搬硬套。

网友J:
我认为LZ对这个不应该定死了
在USB线上加个10pf 以下的电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阻抗不匹配的时候,也可能帮你改善SI 眼图也会好一些~毕竟加电容能缓解一些overshoot,上升沿也会慢点点 对EMI来说 也有一定的好处~
而且10p左右 对于高频的的辐射也有到地的作用

对于加bead,的看人家选的是那种参数的be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