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上的电容

楼主(2011-03-06):
请问各位一下大虾,有些整流桥,在每个二极管上都并上一个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在上电的瞬间,一般认为电容没有电荷存储,也就是说电容电压两端电流为零,这个时候相当于将整个电压加到二极管上,当负载电容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当整流桥后面接有大容量的时候,充电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损坏二极管,
所以,聪明的工程师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每个二极管上并联一个无极性的105瓷片电容,这样在上电的瞬间,瓷片电容短路,二极管两端实际上没有电压。从而保护了二极管,而在正常工作的时候,0.1uF的电容对50Hz的交流电来说阻抗很大,不会有负面影响。

网友A:
那个电容只是在上电的瞬间有用。

网友B:
电容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为了保护二极管。另外电压整流之前也未必恒定,也有可能出现跳跃的

网友C:
保护整流二极管的

网友D:
现在整流二极管所能接受的浪涌电压已经做的很高了,感觉这个二极管加和不加对整流电路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仅个人看法。。

网友E:
2楼
“这个时候相当于将整个电压加到二极管上”,
这会是问题吗?选择整流桥的时候电压都会留有余量的啊。

网友E:
这个电容是吸收浪涌电压的,二极管开关时刻会有浪涌,后面如果是开关性质的负载也会产生浪涌

网友F:
楼上为何叹气?:lol

网友F:
我觉得是为了解决跨越失真。

网友G:
见过的电源,好多都没有加的。

网友H:
可以保护二极管,可以滤除干扰。
如果电容选择不当,电容比二极管先损坏。

网友I:
推荐楼主去看看这个视频,讲开关电源原理的,讲的挺好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714664o1p0.html

网友J:
二楼说的对,就是用来保护二极管的。
不过现在很多产品上都看不到这个电容了。

网友A:
2楼
“这个时候相当于将整个电压加到二极管上”,
这会是问题吗?选择整流桥的时候电压都会留有余量的啊。
引用 网友E:

整流桥的电压是反向耐压,这儿是正向的!!!!!

就好比,将一个二极管直接接到一个24V的电源上,肯定烧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