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AD的检测困惑

楼主(2011-03-06):
做一个充电器,目前遇到AD采样电流不准的问题,如图
电流15A的采样经过一个3.6mR的电阻,经反相放大到电流AD检测口,Rj=16.2K  Vref=5V

Vad=(16.2+10/0.47+0.47)×(15A×0.0036欧)=1.5V  即1.5V 对应 15A

目前遇到的问题: 当接上电池启动后进入恒流充电状态,此时只有12A的电流,AD检测口的电压也为1.2V,调整RJ电阻 AD的电压始终为1.2V,不知为什么?

我目前的做法是通过电流检测AD的值和电压检测Ad的值来调整PWM的duty从而控制15A恒流,电流AD只是作为一个检测口,但是为什么电压会固定在1.2V呢? 在AD口外加1.5V则可以显示15A

网友A:
电流检测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觉得你的采样电阻貌似犯错了地方?

网友C:
注意你电路的   地

楼主:
你的描述还不够详细:
调整RJ电阻 AD的电压始终为1.2V,不知为什么? ->此时电流会变化吗?应该会变吧?
如果是,这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顺便说的选择没问题。

楼主:
回ysh5888兄:加了Vref(5V)对AD口电阻7.5K,仍然固定为1.2V (12A),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回zjswuyunbo兄:这样接也可以的,一个电流回路,通过R133,只是VR133的取样点为负压,经过反相放大为正电压到AD口,之前看过几个国外的板子也是这样接的

楼主:
你的描述还不够详细:
调整RJ电阻 AD的电压始终为1.2V,不知为什么? ->此时电流会变化吗?应该会变吧?
如果是,这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顺便说地的选择没问题。 ...
引用 楼主:

串电流表实测电流是会变化的,电压也是成比例的变化,只是AD口的电压一直为1.2V,我用LED数码管显示的电流值也为12A,而不是实测的电流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如何保证只有充电电流流过电阻呢?
看不到整个电路的充电情况。
即你的电路是放大电压有问题呢?还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有问题?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量过吗?和电流是线性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如何保证只有充电电流流过电阻呢?
看不到整个电路的充电情况。
即你的电路是放大电压有问题呢?还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有问题?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量过吗?和电流是线性的? ...
引用 网友B:

当12A时,检测电阻的端电压为-0.044V,折算AD口为1.2V,很准

楼主:
串电流表实测电流是会变化的,电压也是成比例的变化,只是AD口的电压一直为1.2V,我用LED数码管显示的电流值也为12A,而不是实测的电流值
引用 楼主:

当调整Rj时,电压也会升高到28.9V,马上进入恒压了

网友D:
按照你的电路,如果是15A的电流,采样的电压经过反向放大就是-1.5V(得有负电源),请问负电源怎么能接到AD上采样呢?
不如使用仪表放大器直接采样R133两端的电压,然后转化成和你AD系统公地的正电压,你认为如何?

楼主:
按照你的电路,如果是15A的电流,采样的电压经过反向放大就是-1.5V(得有负电源),请问负电源怎么能接到AD上采样呢?
不如使用仪表放大器直接采样R133两端的电压,然后转化成和你AD系统公地的正电压,你认为如何? ...
引用 网友D:

R133的端电压为负电压值,反相放大的计算为Vo=-(Rf/Rin)*Vin,因为Vin为负值,所以Vo其实是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