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与通流能力

楼主(2011-03-06):
(无正文)

网友A:
和电阻、材质和封装都有关系。

对于电流I,电阻R上的损耗功率是R I^2。可见对于一定的电流,电阻越大功率越大。反之,对于一定的功率,电阻越小则上面可以流过的电流就越大。电阻的功率又是和其材质以及封装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流过电阻的最大电流和阻值大小、材质和封装都有关系。

网友B:
主要是功率跟封装的关系。

楼主:
谢谢两位,一般电阻封装都对应着相应的功率,如0805是1/8,那么知道电阻值和封装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电流了,那0欧姆是怎么算的,还是有经验值,谢谢

网友C:
电阻有额定功率(额定功耗),根据这个功耗数据,可以根据工作电压求出工作电流,也可以根据工作电流求出工作电压。

网友A:
to 4L:

0欧只是阻值非常小(几乎接近于零)。具体看相关数据手册是否有最大电流值。

网友D:
如果没阻值∞的电流都可以通过。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E:
0欧姆并非没有电阻,仍然遵循功率限制。

网友F:
俺直接按照耐压算·~~

网友G(2016-11-03):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一般电阻封装都对应着相应的功率,如0805是1/8,那么知道电阻值和封装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电流了, ...

规格书上有跨接电阻的通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