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容的作用

楼主:
请教vcc的两个1uf是不是做滤波的?
输入端的地方,0.22uf和2K的串联,负反馈7P和100K并联,如果没有电容的话(vin-v+)/2=(0-vout)/100------vout=(v+-vin)/50;
请问这里面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是方便f=1/(2pi*(2K*0.22uf)这个频率好通过? 也就是高通滤波吗?7P电容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楼主(2011-03-06):
这个是麦克风放大部分原理图

网友A:
前后两个是直流隔离电容,反馈回路中并的那个是低通或补偿之用。至于下面那一大堆中的电容有电源滤波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若要把7P增大的话会怎么样?不要这个电容会对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A:
to 4L:

7P应该是超前补偿电容,增大则补偿范围更大。但如果增大到一定的程度,则将变成低通滤波。

网友B:
麦克风的话,输入信号是低频信号。所以两个耦合电容要大些,便于低频通过。7P电容是衰减高频信号的。我感觉第一个电容小了些。

网友B:
to  HWM:
另外我猜测一下:7P电容在系统中增加了一个零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to 7L:

是的。

网友C:
可以参考“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D:
反馈中的7p用做超前补偿,下面那两个1uF就是滤波之用吧。

网友E:
2# 电子write_cai 请教下楼主   你公式:(vin-v+)/2=(0-vout)/100    中,那个(0-vout)的0是怎么得来的啊?

网友F:
超前补偿电容要怎么理解?

网友G:
二阶低通!

网友H:
请教你电路上标的VCC是电源吗?

没有见过电源接那里的啊

网友B:
to 14楼
     VCC接在那里是给放大器提供偏置电压的。把输入信号抬高到VCC/2附近。

网友I:
前后两个是直流隔离电容

网友J:
不知道怎么补偿

网友K:
VCC端的两个电阻现成一个电阻分压,给运放提供VERF基准电压,两个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

网友L:
这两个电容,很基本,不必多说,建议看书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