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我看到电机专题的舵机部分看到书中这样一句话“舵机英文称servo,也称伺服机”,我在网上查了,好像舵机遇伺服机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高手给俺解释解释

网友A:
re LZ:

广义理解,“伺服”(servo)就是对目标的跟随。因此,舵机被称为“伺服系统”名正言顺。舵机本来就是对某个命令角度的跟随执行系统。

楼主:
是不是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关系

网友A:
是不是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关系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服从、随从或跟随的意思。“servo” 在希腊语里是奴隶的意思。

楼主:
额!HWM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伺服的概念更广,可以说舵机是属于伺服,反过来就不一定了。

网友A:
哦,其为伺服的一种。

网友B:
如果音译servo这个词的话,应该怎么译呢?

网友C:
老郭叔又出视频啦,,当年还是看他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入门的呢。。呵呵,,,

网友D:
舵机是一种位置伺服的驱动器。它接收一定的控制信号,输出一定的角度,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

网友E(2014-12-13):
看看有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