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分析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PT100-1,PT100-2接2线的PT100温度传感器。
U7-4经过上拉电阻后接到单片机IO,U8-4直接接到单片机IO。请问这个电路是否能够测量出温度,是否合理?
据说是通过振荡频率变化才计算温度的,还请大家帮忙审核电路。

网友A(2011-03-07):
看这个图太费劲了

楼主:
LM358构成振荡电路,通过频率变化。U7-4读取到频率,转换成温度,但是细节上海青高手指教,这个图是否正确,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LM358构成的是振荡电路吗

网友B:
怎么振荡得起来呢? 连个反馈都没有, 咋振荡呢?
请问这个电路是否能够测量出温度,是否合理?据说是通过振荡频率变化才计算温度的,还请大家帮忙审核电路。

即使振荡起来了, 这种电路也只是玩玩的, 哪里来的精度呢? 有温度系数的控制吗?
呵呵, 胡闹嘛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啊,运放的正反向输入端都可以不用标示啊。厉害!:victory:

楼主:
电路修正后上传,此外运放上面标注了“-”,另一端是正

楼主:
回五楼,这个是别人使用的电路,但是和这个有微小偏差,所以请大家帮忙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