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PIC单片机

楼主(2011-03-07):
要求:13个I/O口,1K以上的程序空间,带EEPROM,价格越低越好,可以3块以下吗?

网友A:
PIC16F1828

价格估计做不到3块,除非你有超级大单才有可能,能一次100K,一年1KK。

网友:
如果14脚的你可以用,那可以选MCV14A,2块以内

楼主:
PIC16F1828报价7块多到九块多。比我现在用的16F883还贵。
而且需要订货,三个月后才有货。
不敢用。

楼主:
MCV14A是PIC单片机吗?我在官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B:
13个IO口+E2肯定做不到那么低的价格,12个IO口+E2到是能做到4元不到

网友A:
PIC16F1828报价7块多到九块多。比我现在用的16F883还贵。
而且需要订货,三个月后才有货。
不敢用。
引用 楼主:

呵呵,俺卖给你5块,不要订货,怎么样!?

:D ,没那么贵,可能是你的量太小了吧。

网友C:
12个I/O可否?16F1823可以参考。不行就16F1827了,不过1827的价格做不到那么低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我选用了合泰的单片机,HT48R063+24C02.

网友C:
楼主也用16F883啊,可以考虑下换16F1933

网友D(2011-09-09):
我在用16f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