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66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如果ICE66没有连仿真板与IDE66生成的OBJ文件有效吗  烧录之后有用吗

网友A:
只要你的程序代碼通過驗證沒有問題,那麼你的OBJ就是有效的。

楼主:
?  ? ?<乿 y(8 ?< €x(8 ? 8 x y x x怘 x ?鄴H憇扨 € Q €怱 € x x { x怘 T(€儀唟?晉 z        x眡2x硏4x皒/y.x-x義 x y€x幜 ? 8*<F?8)<¦
悤?8)
€ゞ5<T癧╜燿喔H8S袗窼d€8xd?(d?89<d?(d?8@< 8*<i?i溧獀獺+?x, ,Sq愪?x璈8R{€9Qx€璈繮{€璛-?x. .S剱溧A8劆灗.x癙寑/Q寑0x痻溧疕窺晙9Q拃疕繮晙疿/?x0 癙鋩/Q鋩*b班.x疕窺█9Q疕繮█疿/?x0 0Q鋩/R皜溧0x盚8Q簚9Q穩盚繮簚盭1?x2 睶鋩2x矵窹蓘9Q苺矵繮蓘砐3?x4 碢鋩3Q鋩皒0?x/y/?x9Q趷義C?y0?x/z/?x繮袗AyC鄝 <巟
'巟 '巟 '巟 'A8駹*8  7巟        /         7巟 /?-8 ?﹟ 7 8 /?.8 ?)| 7 8 /幜8R 亷)x ?﹟ 7 8 /?)x ?)| 7 8 /?/8 ?﹟ 7 8 /?08 ?)| 7 8 /幜窺B亷)x ?)x 7 8 /?)x ?)x 7 8 /?18 ?)|        7 8        /?28
?)| 7 8 /幜8Qe亷)x ?)x        7 8        /?)x
?)x 7 8 /?38 ?)|
7 8
/?48 ?)| 7 8 /幜窹崄?)x ?)x
7 8
/?)x ?)x 7 8 /嶀 x ? | 7?喽?稾悪禭彊 远|7稾棛禭枡
程序代码已经通过验证了   生成的OBJ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之后就是上面那些代码  这是有效的吗  OBJ是二进制目标文件  里面应该是二进制数吧?

网友B:
应该用uc打开才是二进制码

楼主:
UC是什么软件? 没有听过 啊

网友B:
sorry, 应该是UE
ultra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