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方面的mos管保护问题

楼主:
现在在用MOS管控制LED的导通来完成LED的调光,但是发现MOS管的输出一旦短路,MOS管就烧掉了。现在需要一个保护电路来保护MOS管,一旦短路,立刻掐断通路,并且可以通知CPU。
还有一点就是我需要检测MOS管上的电流,一旦电流大于10A,就通过MOS管的调光把电流调整到10A以下。
请问以上的2个功能,电路如何实现啊?:(file:///e:/a.jpg

楼主(2011-03-07):
原始电路

网友A:
S极串接一个电阻进行电流检测,然后反馈到前面控制mos的导通。

网友B:
能耐得起24V-10A的电阻还真没见过。

网友C:
用康铜丝,再将采样电压放大给MCU或控制MOS管

网友D:
4# lp1468 这个是串到电路去的,不需要耐压24v-10A

网友E:
不知道你“MOS管的输出一旦短路”是什么意思,MOS哪里输出短路,其实检测MOS的电流可以从从检测VGS的电压来判断,你可以给出MOS的参数来看下。

网友F:
用恒流源做驱动即可。

网友G:
照你的图来看,你的LED灯的压降知必须要接近24V 不然 都会坏,大于了24V不会工作。
每个LED灯我压降为3.5V左右 接6颗合适 ,红灯例外只有3V左右  接8颗合适。
就算MOS管短路也不会烧。
电路再复杂点,就加储能元件。

Catch(03-08-08-15-53).jpeg (298.89 KB )

网友H:
可以参考手机锂离子电池的保护IC,集成的,非常好用!!

网友I(2012-03-09):
不过保护电路可以用互感器,检测电流突变超过一定值时直接控制G,同事反馈MCU

网友I:
用电阻不合适,我试过30豪欧康铜,10A取样(0.25V取样电压)非一般的烫,长期工作不合适,

网友J:
3-10毫欧的康铜电阻

网友:
电流用康铜丝采样后给MCU处理,或者现在有LED驱动电路的,比如AMC7135(输入2.7—6V 输出350ma)、SN3350、SN3360(输入6—40V 输出电流可调),然后只把MOS当开关来用就OK了!~

网友:
不过康铜丝抗阻太大不适合长时间工作,否则很热,建议你可以用ACS758xCB系列的电流传感器,型号为ACS758LCB-050U-PFF-T,最大检测电流50A,40mV/A。

网友K:
什么LED 10A的电流?
而且只是过流、短路保护的话完全应该在电源上着手。电源不想改的话过流保护IC也大把,比如活用下电池保护IC

10A并不算多大,一般锂电保护IC都不止这个电流,有用采样电阻的,廉价也有用MOS关导通内阻的
太大电流的话就应该考虑磁检测了,考虑到一般保护电路并不要求太精确,所以甚至直接用开关型霍尔器件都有可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