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pid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2011-03-07):
上图是max1968 tec控制开发板pid调节电路 通过设置不同的设置点电压,控制输出电压,最后送到max1968的控制端 控制电流大小。
我对这个电路看不明白,不知道怎么控制的 ,感觉最终会饱和了。
恳请各位前辈给分析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maychang 、chunyang前辈在吗 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感觉啊,只是我感觉啊,在高频区,有一个极点,低频区有一个零点。
忘高人指点,我分析的对不?

网友B:
需要有反馈的,你开环的话,不饱和才怪

网友C:
U1A提供比较的基准,U1B是比例放大,NTC的温度变化,导致U1B正输入电压变化,和负输入的设定电压比较放大,U3主要是积分作用,C1是积分电容,C3具有微分作用,加快瞬变的反应,输出驱动加热器,

楼主:
charrijon你好 有反馈
RT1是热敏电阻是控温的温度反馈  输出是用于控制tec制冷的
形成闭环反馈 实际电路是可以控温的。只是我不太理解这个电路怎么控温的。

网友C:
对,输出应该接制冷,否则变成正反馈了。

楼主:
gx_huang:你好
当测量点和设置点电压相等平衡时,U1:B输出为V测 。此时U3同相和反向端电压大小相等 此时是怎么能保证U3输出的大小是相对不同的设置点是不同的值变化(从而达到电压控制电流的作用)。应该怎么具体分析。能在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分析问题不能太死板。
由于U3旁边有2个电容,输入有变化,输出不是立即有很大的变化。
当没有偏差时,如果输出有变化,或者温度有变化,都会导致平衡破坏,会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U3的正负输入相等,输出并不一定固定在某一点,要把温度反馈到NTC的回路也考虑进去。
这个电路,如果设定点固定,NTC的温度上升,阻值变小,U3的输入变小,输出变大,温度变低。
最终只要参数合适,就稳定了。你还是看看教科书上关于PID的模拟电路解释吧。

网友C:
再解释一下,U3的正负输入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如果温度没有反馈,偏差一直存在,
则U3输出一直变高或者变低。这个变化就是积分。

楼主:
gx_huang:你好
你说的趋势我能理解,但是对于不同的设置点 最终输出电压是不同的(但是每点电压是恒定的) 随着设置点增大输出减小。我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C:
U3的直流增益认为是无穷大的,需要和输出电压成比例的热传导到NTC来实现反馈。
一个运放,如果没有反馈,则增益很大,输出不是高就是低。
输出电压和NTC的阻值是成一定比例关系的,等效于运放的电阻反馈。
比例、积分、微分等就是为了稳定,因为热传导是有延迟的,需要补偿频率响应和延时。
就好比运放的反馈,为了稳定,反馈环路有时候要加电容,抑制高频振荡。
如果你还不懂,我也懒得解释了,自己钻研吧。
一分靠老师,九分靠自己。

楼主:
好的,谢谢。我自己在理解理解

网友D(2011-04-11):
计算传递函数   把零极点算出来

网友E:
(1)温度是个闭环系统,当温度高与设定温度(即高于U1A处设定的电压值,电压值与温度有个函数关系),热敏电阻阻值降低,致使U1B的输出电压降低,整个电路的输出电压降低,控制温度的电流减小,电热丝做功减小,温度下降,达到动态平衡;反之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热敏电阻阻值变大,使U1B输出电压升高,整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变大,控制温度的电流增大,电热丝做功增大,温度上升,达到动态平衡。
(2)看U3部分的放大电路分析,把电路看做加法电路,一个支路是R3、C1与R1组成比例积分电路,其中此路的传递函数为-(R3/R1+1/R1C1S),比例部分为-R3/R1,积分部分为-1/R1C1S;另外一路是R3、C1与R2、C3,此路也是反相放大电路,运用电容的复阻抗代入得:-C3*(R3C1S+1)/C1*(R2C3S+1),化简得-【C3*(1+R2R3C1C3)+(R3C1-R2C3)S】/C1*(1+(R2C3)的平方),可以看出此路为比例和微分电路;由叠加原理可知,此电路为比例、积分、微分电路,把具体的数值代入就可得到相应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不明白的看自控吧

楼主:
lijianming:谢谢!
很感谢你的回答,我已经弄明白!

网友F:
请问下,如果系统稳定后,那相当于U3的输入值为一个常数,那积分电容的阻抗无限大,导致U3会变成一个比较器,有这种问题出现吗,希望解释下

网友G:
简单点来概括说,前面的运放带有10倍灵敏度的调节,属于超调,会有指数衰减震荡,后面的积分电路把这个指数正弦震荡正负给抵消输出稳定在U3 + 端电压值,R2,C3 微分的作用是使对温度快速的变化加强,因为积分使得变化有些迟滞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后面的积分电路把这个指数正弦震荡正负给抵消输出稳定在U3 + 端电压值
这句话做和解? 从哪个地方断句?
积分电路使指数正弦振荡正负抵消, 从而使U3输出端得电压值 为 U3同相端电压值?

我好像理解有误

网友G:
这么说吧,积分的作用是对热敏电阻回馈回来的温度波动,对其进行+ - 面积积分抵消,震荡的正弦积分是零,从而得出一个温度相对于设定值(set point),上升还是下降的“趋势”,对其进行反相输出电压,把这个“趋势”给压下去

网友I:
#22 雪山飞狐
    “前面的运放带有10倍灵敏度的调节,属于超调,会有指数衰减震荡”
     10倍灵敏度为何属于超调?不是很明白。求教
      我认为前级是否有指数衰减的震荡取决于相位裕量。放大倍数越大,交叉频率点越高,相位裕量越足。
    请赐教!

网友G:
这里打个比方,温度是属于反映比较慢的东西,表示为需要吸收比较大的能量而变化较小,而放大器和比较器是变换快速的量,换到力学来说温度就是相当于一个很重的物体,比如一个铁球,如果你要用类似拍的动作(PWM)使这个很重的球滚到一个精确的位置,你就可以体会到是不是要来回震荡几下,第一下是不是要大力一点,PID的设置本来就是要用稍微过量的“力”,使得快速到达设定值,然后再整平稳定,如果10倍的量还不能微度震荡,那就是“力”不够,加大倍数就会震荡,这里不是单纯的放大器,不是瞬时就反馈,而是有个温度的延迟,请从这个角度分析相裕

网友H:
请教雪山飞狐,pid温度控制,最后的执行机构 比如电流控制制冷, 是否还需要电流加热机构?
也就是只制冷,不加热的话,  只有单向的, 一旦到达另一方向时,是需要加热的,但没有加热机构,只能是停止制冷而已,靠环境温度导致目标慢慢升温。 这样是否可行呢。
感觉做控制的时候,最好是双向都能控制,即 既能加热又能制冷 ,好像挺合乎情理的

网友I:
#雪山飞狐
  明白了你说的指数震荡,谢谢!

网友J:
基本理解

本图中,PID各项分别是:
P——U1B的电路,是比例放大。在PID系统中,称误差放大环节。
I——U3的电路,与R3和C1一起形成积分电路,在PID系统中,称误差消除环节。
D——R1、R2和C3的电路。显然,图中R2和C3有向输出端输出高频有利的特性,因此,对加速误差放大有利,称微分环节或加速环节。

PID必须是一个闭环系统。在本系统中,可能RT1就是一个反馈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输出电路控制的对象应当是一个温控对象,该对象的响应反映到RT1的阻值变化上。这样,系统输出总会存在出现零误差的一刻,因而P环节的误差输出也会变成零,……当然,如果过调的话,还会出现反向误差(通常描述成负误差),……RT1应当与系统构成负反馈,如果使用PTC不行就得用NTC,或者在U1B使输入正反性质相反。

一般系统不会先投入I和D环节,需要投入时,先投入好I后再投入D。
  ° 切除I环节的方法是将C1短路
  ° 切除D环节的方法是将C3短路或设成开路(一般使用断开R2和C3支路的方法,因为仅仅短路C3时,R2就参与输出)

PID系统中,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是I环节饱和,即电容C1接近电源电压后不再进行积分。

电路平衡——误差归零

请注意设定值set-point是与U3相连的,输出与之相等时,当前误差归零。

网友I:
请ic921大侠推荐相关模拟PID的资料,电路等。一直寻找这方面资料,想学习,但没找到合适的。十分感谢啊!

网友H:
回复29楼 iC921 最后面你说“电路平衡——误差归零

请注意设定值set-point是与U3相连的,输出与之相等时,当前误差归零。”

电路平衡时,应该是U1B输出为0啊,误差为0  , U3输出 一定是set-point ? 这个对吗? 怎么理解?

网友H:
iC921 在吗
29楼 说的误差为0 时,U3输出值是set-point  ?
是吗
为什么啊,我感觉不是呢

网友K(2013-07-17):
要先理解什么是闭环控制。
控制系统里光看电路是没什么意思的,实现方法很多。

网友L(2013-11-21):
zds0901:你好!
         可不可以告诉我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呵呵!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