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上面的绿油容易掉

楼主(2011-03-07):
大家好,我发现我做回来的印制板上面的绿油容易掉,是不是质量问题?还是我有些地方注意不够?有块板子有一点点焊锡搭在了过孔和敷铜上就出现了短路,我把锡去掉,都肉眼看不到露出的铜,但是已经短路了。有些地方在烙铁焊接时不小心刮一下,就漏出针尖大的铜来。感觉要是这样批量生产的话,将来产品怕过不了保质期就会坏掉。

怎么办啊?如果是印制板本身偷工减料,就换供应商,如果是我的小心不够,我就自裁

网友A:
掉绿油应该是PCB厂家的问题,绿油的附着力小了. 注意一烙铁的温度啊.

网友B:
过孔可以设计成为盖绿油的。
如果锡掉上去,去掉后还会短路,可能是你设计间距太小,或者焊接方法有问题,最好请一个熟练的板妹帮你焊一下试试。
用热的烙铁去刮绿油本身就很容易将绿油刮下来,所以焊接时要注意方法和烙铁温度。

网友C:
换一家PCB厂吧,不仅是绿油容易掉,铜皮也容易翘。

网友D:
话说我此次要测试点,都是要刮绿漆的。你的那家厂商肯定有问题

网友E:
板厂有问题的
用料与成本控制的原因的

网友F:
在一般焊接下,绿油是不会掉的,掉绿油就是厂家的工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

网友G:
有的板不但掉绿油,烙铁一碰掉快铜。

网友F:
有的板不但掉绿油,烙铁一碰掉快铜。
引用 网友G:

这一般是PCB板材问题,好的PCB板材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高温焊接过久,烙铁用力过度才会出现掉绿油,铜皮。

网友H:
典型的制造品质或材料问题,更换生产厂家。

网友I:
更换生产厂家更换生产厂家

网友J:
人体风格上的风格上的风格的风格风格的风格的风格

网友J:
惹过他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发给

网友K:
板子垃圾,我的板子,想把滤油刮开要很多劲~~~~上次有几个样板画错图,多了根线,拿刀划半天才高开,板子搞了个坑~~

网友L:
老板贪便宜的结果

楼主:
老板没贪便宜,我也不贪便宜,只是原来的公司在那家做,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接着做而已。我不求便宜,但求质量。钱多的很

网友M(2012-08-11):
pcb含水气,尤其侧蚀的线路。高温产生气爆就会掉油。发生的地方大概是线路边吧,用3m 600胶带拉就会掉油。改善:烘烤去水气,可以改善咯。

网友N:
现在都流行超薄.:victory:

网友O:
明显的板子问题嘛!换厂家!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