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关阀电路

楼主(2011-03-0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内置锂电池是3.6V,外置电池是4.5V,现在要检测是低于3.2V进行硬件关阀,阀门是一个直流电机阀,不能一直处于关阀动作,只需要关5s左右时间即可将阀门管好,请教一下!

网友A:
你是要检测呢还是问控制电路,

楼主:
控制电路

网友B:
微分电路

网友C:
ht7033低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D:
用3.2V的电压监测芯片如楼上所及(但型号远不仅此),配合MCU程序来执行关阀动作,如果系统中没有MCU,可用稍大于5S时间常数的单稳态电路驱动,但要配合过流检测和保护电路。找不到合适的电压监控芯片时可以用比较器实现,用电压基准芯片或稳压管做比较基准。

网友E:
貌似类似431的玩意

网友B:
LZ需要的是一个脉冲为5s的电路吧,不是临界比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