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如何让memory型的寄存器使用fpga的内部内存

楼主(2011-03-07):
在设计fpga缓存模块时,设计了两个memory型的存储器
reg [dw-1:0] ram_a[2**aw-1:0];
reg [dw-1:0] ram_b[2**aw-1:0];
编译时,软件直接把这两个存储器通过逻辑单元编译,没有利用到fpga的内部memory,
使用quartusII自带的ram模块编译时就利用上了,不知原因,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A:
片上的内存应该已经固化  应该只有两种选择:1 利用片上RAM   2利用逻辑门去生成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