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各位专家,我在使用max232时发现故障率比较高,做了21套板子,上电通信时,有一片在刚上电时就坏掉了,有一片用了几天在通信时坏掉了,还有一片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次严重发烫,断电后隔了一天再用发现又好了,而且当时发现通信出问题时,连着两块都出问题,但是换另外的一块又好着呢,现在想查查是片子自身的问题还是我使用的问题,请各位专家分析一下可能性。

我在电脑串口通信时,我用的是笔记本,usb转串口,并且笔记本供电是两相插头的电源适配器,而我的仪表是三相24V开关电源模块供电,我是三相都接了的,但是开关电源模块本身交直流是隔离了的。max232的频繁故障会不会和我的通信方式有关。谢谢

楼主:
我买的是TI的

网友A:
两种可能,一是电路设计问题,二是估计买到假货了。

网友B:
觉得可能是你单板电源的原因。
是三相电,干扰大;另外可能地线与大地有压降。

换一块其他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C:
就算是买到国产8毛得芯片也不会这样啊。是不是电路存在错误,或者焊接有问题?

网友D:
两个串口“地”之间有大的电位差(交流)击穿芯片,连接串口前量一下地之间电位差。

网友E:
6楼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两个地之间是100%的有电位差。
首先笔记本电源是两芯,没接大地,用接大地的示波器去测量笔记本的地可以发现峰峰值200多伏的市电,但是这个怎么不打人呢?
其次仪表用开关电源供电,24V的直流输出是隔离的,这样,仪表的地是24V输出的负,仪表的地和大地不是同一电位的。用示波器去测量24V的直流输出,可以发现正端的电压相对示波器大地有个下降的过程,直到最后和大地相同,负端电压相对示波器大地有个上升的过程,直到最后和大地相同。
所以仪表地和笔记本电脑的地不同电位,最后如果示波器的地接到了仪表,并且仪表通过串口连到了笔记本的话三个地就应该同电位了。

但是为什么是偶尔出现坏的?而且我也不用连接示波器的地也是不会有问题的?不同地是肯定的,但是如果由于不同地导致这个结果那应该是必然现象,为什么是偶发现象?

楼主:
如果用示波器去测量笔记本的地和开关电源的低,会发现一个200多伏的市电,如果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会有0.5V的一个电压。这个地看着电压高,但是打不了人。虚地

楼主:
这个测量还有方向性,就是示波器的地接开关电源输出负去测量笔记本的地发现200多伏的50周电压,反过来,用示波器的地去接笔记本的地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负,不会发现50周电压,和直接用示波器表笔接开关电源负的效果一样,笔记本没有接大地,导致笔记本的系统地是个悬浮地,那个50周电压应该是感应的,难道就是这个感应电压把我的232搞坏了?

楼主:
我刚又试了试,感应的电压应该不会那么高的?如果纯粹是那么长的导线,感应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A:
在有交流电网的地方,任何带有长线的浮地系统都会有50Hz的感应电,用高阻输入的仪表如示波器等就可以侦测到,但这种感应电除非感应强度很高,否则没有足够的能量击毁设计得当的电子电路,但一旦遇到带有Y电容的开关电源且接大地不良时就难说了。

网友F:
你干嘛不把232电路发上来确认一下,先排除了设计问题再说啊。

网友G:
LZ,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232芯片是假的啊

网友H:
最近也在郁闷MAX232的问题,故障率高,高温(65度)老化很容易坏掉,而且在老化过程中是不接电脑串口的,不知道是不是进了假货

网友A:
楼上情况可以确定为品质问题。

网友I:
把电路弄出来看看哈,会不会是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到网上去查查,MAX232和MAX232A的电路是有点区别的,仔细看看电路

楼主:
电路就用的参考电路,连电容大小都一样。

网友J:
1UF的电解电容你都用0.1UF/16V的电解电容试下,如果还不行的话,你买到的就是假的

网友K:
很期待上电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可不好那么试,偶发现象啊。

网友F:
确实232芯片有国内封装的,电子市场的报价差别很大。

网友L:
如果电路没问题。那就是假货。如果不是假货--建议RX/TX传输使用光电隔离传输方式。那就是地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可能和电容的容值有关?

22# tcc8073

这个帖子要复活,感觉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做了20套,开始所有的通信都没问题,可是过了没有不到一个月,三套出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救不活了,而且还有几套出现了问题,但是等了一会还又好了,我是笔记本的USB转串口,而且我的笔记本是不接大地的,插头只有两芯。在有几套表出问题时我就把笔记本关一会,然后再开居然发现可以通信了,我甚至再怀疑是USB转串口的东东把我的芯片搞坏了,求有类似经验的大侠出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很严重。

跪谢了,偶发,但是又能隐隐的感觉到有种必然因素。请大家多提点思路,最后问题的确诊还要我来,在大家帮助下问题确诊了我和大家分享经验。求求大家了

网友M:
我们用USB转串口的东西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用了快一年了饿,现在还能用。估计USB转串口的东东不会有问题。用台式机的串口试过么?

网友N:
今天没时间,顶一下回来再看

网友O:
max232 VS+的电容最好接到VCC
将VS+对地的电容减小看看

楼主(2011-04-06):
我的初步判断是接地问题,试想想两台设备不共地,现在要用通信电缆硬生生的连接起来通信,对于有的芯片会坏的,但是另外的芯片不坏,我的单片机调试下载线也那么连的,也没隔离但是没事。我已经量过两个设备间的地电压是交流将近30V,这基本上是232芯片输入引脚的极限电压,现在232片子坏了,等我回去了把其中一个腿给撬起来我估计就不会再烫了,当然还是坏的了。

我先按规矩办事再说,我相信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很早之前已经有人回答了,只是我还没有验证,这次被整惨了,老子要是再搞不定,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